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芯片

楼主(2015-01-06):
有个新东西,现在在选芯片,价格40以内,QFP类封装,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设备全天候通电的,芯片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人机界面:显示使用 320*240 的单色点阵液晶,RA8835驱动。输入使用6路触摸按键,一路旋转编码器。

通信:两个串口,一个用于与PC端通信,一个用于与从机通信。
         1个SPI,用于读取/更新外部Flash
         1个IIC,用于读取外部传感器

ADC:6路

PWM:3路

网友:
k60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你也可以试试kl26

网友A:
推荐100pin的k60  如果运算中有很多浮点运算还可以选用有fpu的k60

网友B:
K64应该合适,freescale现在主推

网友:
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
开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100pin的k60  如果运算中有很多浮点运算还可以选用有fpu的k60

谢谢,我想尽量使用脚位少点的,原来的老的是使用MEGA64的,带128*64的屏,功能比现在的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K64应该合适,freescale现在主推

谢谢,正在看K60/K64

楼主:
功能不算强大,控制也比较简单,就是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楼主:
外置看门狗

网友C:
上官网选吧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ample%23/%3Ffcle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尽量使用脚位少点的,原来的老的是使用MEGA64的,带128*64的屏,功能比现在的少点 ...

您这个要求100脚的不多啦,其实kl系列也有合适您的,还有最近新推出的kea02,抗干扰能力超强

网友D:
这个要求很普通嘛!64pin的ke0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要求100脚的不多啦,其实kl系列也有合适您的,还有最近新推出的kea02,抗干扰能力超强 ...

要是KE02/4/6有带硬件触摸的话,果断就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求很普通嘛!64pin的ke02就行了!

主要是KE02没带触摸

网友A:
您屏幕是oled?spi通讯的?刚和您说的那个芯片有100的   也有64引脚的,大概不到20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KE02/4/6有带硬件触摸的话,果断就选它了

不太清楚您说的硬件触摸是什么意思。刚刚说错了,您看一下kea128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屏幕是oled?spi通讯的?刚和您说的那个芯片有100的   也有64引脚的,大概不到20一个 ...

屏幕 320*240 的单色点阵,RA8835驱动的,类似12864,只是大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您说的硬件触摸是什么意思。刚刚说错了,您看一下kea128 怎么样

就是 TSI  = Touch System Interface

<E文不好,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TSI  = Touch System Interface

之前看到了kea128的一个开发版,貌似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官网选吧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parametricSelector.sp?&c=c201&dc=Order&cof=0&am=0 ...

急的以前版内有个帖子就是芯片选型的

网友:
楼主上官网查询即可。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查找合适的芯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点这个链接选型吧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cof=0&am=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了kea128的一个开发版,貌似有这个东西

粗略看了一下,应该是不带TSI的,看着K20  48/64LQFP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查找合适的芯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831&ext ...

谢谢,正在看K20

网友:
官网 的选片器可以用用

网友:
可以在官网查一下:

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LandingPage.aspx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粗略看了一下,应该是不带TSI的,看着K20  48/64LQFP的不错

我觉得飞思卡尔最近推出的m4  m0  m0+内核的芯片都能满足您的需求。看您个人的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飞思卡尔最近推出的m4  m0  m0+内核的芯片都能满足您的需求。看您个人的决断了。 ...

现在选K20,增加USB功能

网友F:
如果选择飞思卡尔,就用K64吧 ,方便以后程序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选择飞思卡尔,就用K64吧 ,方便以后程序升级

那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大材小用了?

方便以后产品升级 。
别等到产品升级的时候,发现资源不够,又得换片子。程序又得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以后产品升级 。
别等到产品升级的时候,发现资源不够,又得换片子。程序又得重写。   ...

K20已经足够,就算以后程序升级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0已经足够,就算以后程序升级也没问题

K20也是cortex-M4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选K20,增加USB功能

恩,挺好,60其实是在20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选择飞思卡尔,就用K64吧 ,方便以后程序升级

64有点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0也是cortex-M4的吧

是m4内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K20已经足够,就算以后程序升级也没问题

确实 ,功能上已经足够啦

网友:
K60 或K64足够了,也是主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挺好,60其实是在20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功能

非常感谢!!!暂时选定K20  64LQFP。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暂时选定K20  64LQFP。

不客气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选K20,增加USB功能

楼主你好
如果你的芯片与屏幕是用IO并口通信,那么推荐你使用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微控制器。
因为Cortex M0+内核的微控制器有一个单周期IO功能,要比K系列的IO操作速度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如果你的芯片与屏幕是用IO并口通信,那么推荐你使用基于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微控 ...

谢谢,我已经申请了K22和KL26的样片,K22很赞,很惊喜,64Pin封装就有外部总线了,可能用来驱动LCD。目前正在准备做测试评估,不过目前方案最终还没定下来

网友:
我推荐PIC24HJ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申请了K22和KL26的样片,K22很赞,很惊喜,64Pin封装就有外部总线了,可能用来驱动LCD。目前 ...

样片申请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片申请成功了吗?

已经收到了,很容易就申请到。徳邦快递,包装很赞

网友:
这是飞思卡尔讨论区,楼主需要的是飞思卡尔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