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60DX256VLL10 一设配置USB就进入HardFault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6):
MK60DX256VLL10 一设配置USB就进入HardFault怎么回事?
总共30多块板,26块是ok的,个别板不能正常工作,经调试跟踪发现是配置 usb 模组后马上进入 HardFault
就是执行 USB0_USBCTRL = 0x40; 这个语句后马上进入 HardFault。
点解?

网友:
硬件上访?

网友:
USB0_USBCTRL = 0x40;
有可能是硬件还没有准备好就访问寄存器 导致HardFault

网友:
板子的问题大吧,元件质量不一致

楼主:
坑爹啊,难道买到的是 remark 的芯片?
正常的芯片 SIM_SDID 读出来的值是 0xC148,是 K60
不良板芯片 SIM_SDID 读出来的值是 0xC17F,是 K51 或 K53
根据 K60 参考手册 System Integration Module(SIM) 一章中 SIM_SDID 寄存器的描述
不良板上的芯片应该是 K51 或是 K53,脚位数不明。

可芯片表面明明标的是 MK60DX256VLL10,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啊,难道买到的是 remark 的芯片?
正常的芯片 SIM_SDID 读出来的值是 0xC148,是 K60
不良板芯片 SIM_ ...

这片子 ,假的吧 。

网友:
感觉字体有点不一样吧。。下面是我的K22

网友:
这问题有难度

网友A:
我之前测试KL25小板,发现没有开启相关的时钟门控制器时操作则就进入HardFault,注意一下SIM_SCGn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测试KL25小板,发现没有开启相关的时钟门控制器时操作则就进入HardFault,注意一下SIM_SCGn寄存器 ...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换个芯片就OK
将不良芯片换到OK的板上,同样的问题
明显是芯片的问题
Remark CPU 就听说过,那也是很久之前的,现在没有Remark CPU 的吧?!
Remark MCU 的还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换个芯片就OK
将不良芯片换到OK的板上,同样的问题
明显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购买渠道是否为飞思卡尔官网授权的分销商呢?

论坛里见过淘宝上买到假芯片的,也是从这个ID读出来不对。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淘宝买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啊,难道买到的是 remark 的芯片?
正常的芯片 SIM_SDID 读出来的值是 0xC148,是 K60
不良板芯片 SIM_ ...

请问您是如何读出sim sdid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