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warrior 10.3导入例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老是提示error importing task
G:\code_kinetis\kB\kb\Project_settings\debugger
\mk60n512vmd100.tff
parsing error:missing task name
这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唉,求教高手!

网友:
\Project_settings\debugger\mk60n512vmd100.tff 把这个文件删除试试

网友:
跑的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文件是一个flash programmer的一个烧写配置文件,是需要单独烧写生成的二进制文件的时候,自己配置的,这个文件与整个工程基本不相关。这个文件以后可以单独配置。在CW中用“flash file to target”就会生成这个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