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美元的MPU3300比50人民币的MPU6050,在陀螺仪性能上好在哪...

楼主(2015-01-06):
比较了一下mpu3300和MPU6050的数据手册,发现陀螺仪方面的性能几乎一样。
除了量程以外,我目前发现的不同就是:
MPU3300的,Sensitivity Scale Factor Variation Over Temperature为-40°C to +105°C,而MPU6050的此项指标为25°C

大家看看,还有其他参数,让MPU3300这么贵呀?

网友:
应该是一个是工业用的,一个是消费类的,MPU3300温漂很小,适用更极端的环境,所以更贵。

网友A:
mpu6050 要50人民币么? 你被坑了。。。

网友:
量程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u6050 要50人民币么? 你被坑了。。。

我也跟着你问楼主一下,不会被坑了吧。10元以内的东西

网友:
确实温度范围差的很远啊

网友:
陀螺仪的温漂确实影响很大。

网友:
mpu6050 应该很廉价把

网友:
6050公司采购8块以下

网友:
以前刚开始40多,现在用量大了估计白菜价了。

网友:
下个数据页看看

网友:
mpu6050没有50块吧。现在的芯片大多分为民用、工业用、军工用三类,其实三类芯片通常大部分技术指标都差不多,最主要的是对温度的适应性和运行的稳定性。像这类运动传感部件,通常受温度影响较大,也就是所谓的温漂,制造时,能够扩大10摄氏度的适用范围,成本都要攀升很多,大概就是这样。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要略去温漂的算法,就可以买温度差别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