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STM32 + FATFS + SDIO存在4G容量陷阱

楼主(2015-01-06):
一直在用的STM32+FATFS+SDIO读TF卡,很久么发现过问题了,都是用4G卡,前段时间4G卡少了,进了一批8G卡,读以前的内容(约1G)也没什么问题。后来想加一个小功能,从卡上的一个小TXT文件读出配置,结果出问题:读出的内容总是0,但f_read()返回的字节数又是对的!
反复调程序,调得差点自信都没了,后来用以前的4G卡换上去,完全可以!程序没有问题。想到FAT32下4G文件大小这个陷阱,32Bit -->4G,用DiskGenius把8G的卡按64K/Cluster格式化,减小Cluster数,再拷文件过去,在板上读,OK了(原来是32K/Cluster格式化的)。看来32Bit->4G这个容量限制FATFS没处理好,用到的同鞋请注意了。

网友:
是你的底层驱动没搞好,4G以上就是大容量卡了,地址长度要增加。

楼主:
底层选择的卡类型一直是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SDIO这一层一直用的是V4.3.0 fireware的,ST的东西,没去改它;FATFS就更复杂,不敢动。

楼主:
地址都是uint32的,但32bit也就4G,不好换uint64。

网友:
好的,谢谢,还没用到那么大的容量,比较感兴趣,LZ都用来存些什么东西~^_^

网友:
说实话,这有犊子关系呀,电脑还是32位的,硬盘容量呢。
————————————
难道,楼主指的FAT32单文件4G的那个问题?

编辑说明:补充

网友:
SDHC卡是以sector為單位定址(512byte per sector)
FAT32單檔不能超過4G
超過4G以上的空間和int64無關,int32一樣可以用的好好的

楼主:
我其实用4G就够了,但现在4G的卡越来越少了,只能跟着走。
电脑上现在都是NTFS啦,FAT32对单个文件有4G大小的限制,但对磁盘,或者整个分区没有这个限制,也就是文件只有不超过4G,在200G的FAT32分区上读写也没问题。STM32这里是文件没超过4G,卡容量超过4G,读出来(部分)错,应该是地址超出来那部分错。但Cluster地址是文件系统分配的,拷文件的时候没法指定总存在低区的。

网友:
SDHC卡扇区寻址,FAT32簇寻址,文件长度表示。都是32位的。
楼主看看是不是簇地址拼接和拆分那里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在diskio.c做地址转换的时候出错了。我移植过网上有出错的。
fatfs不可能连这样基本的都不能保证的。目前我用的0.09版本,64G卡正常使用。

网友A:
自己没搞好不要怪人家fatfs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搞好不要怪人家fatfs没做好

我已经搞好了,不过不告诉你怎么搞的。

网友:
是地址转换的时候溢出了,不是FATFS的问题,楼主仔细调试一下代码就可以找到BUG了。

网友B:
sdio驱动有bug 要改一下 就是右移9位的地方
用32g卡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io驱动有bug 要改一下 就是右移9位的地方
用32g卡也没问题

谢谢,感觉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真没注意 。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网友:
以前改过库文件,改成了扇区寻址

网友:
之前我有遇過相同問題,解決方法很簡單,因為小容量(4G 以下)SD Card地址為32bit方式搜尋,大容量(4G~32G)SD Card地址為512一個扇區搜尋位置。
FATFS讀取與寫入都是已一個扇區來操作,使用小容量SD卡需要*512,使用大容量SD卡則不須*512。

SDIO底層函數中:
SD_ReadBlock()和SD_ReadMultiBlocks()函數
SD_WriteBlock()和SD_WriteMultiBlocks()函數。
這4個函數,開頭有一段code需要修改,修改如下。在剛開始進入函數後進行位置修正。

ex SD_WriteMultiBlocks()函數

  BlockSize = 512;
  if (CardType == 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高容量版本
  {
    // *** 大容量版本 ***

    //WriteAddr /= 512;
  }
else
{
// *** 小容量版本 ***
WriteAddr *= 512;
}

网友:
这个很纠结的。

网友:
上电时检测一下卡的类型就行了,都可以做到128M到32G通吃

网友:
其实,就是卡容量这个参数,由32位,改成64位,就行了。
当然,相关计算的地方,也要改成64位。

网友:
读是用扇区的。空间应该是4g*512

网友:
这几天也再弄,值得注意。

网友:
我在Mini STM32开发板上用fatfs测试过读写16GSD卡,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原来大容量和小容量存储卡代码处理上还有这个512字节区别,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好了,不过不告诉你怎么搞的。

LZ,是楼上几位提到的”卡容量参数“的问题么?

网友:
我刚好也测试出了这个问题,卡内使用空间大于4G,读写文件就有问题,有人能详细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楼上几位提到的”卡容量参数“的问题么?

上面几位讲的都对,看你怎么总结到自己的程序中。
简单跟踪过:进f_read(),FATFS ClusterNo不会超出32bit, 转成Secter Address, 到diskio.c,也还在32bit内;调用sdio_readblock, *512转换成byte地址,就超出32bit了;改成uint64地址,或者判断卡类型后对大容量卡直接用Sector寻址,不要*512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io驱动有bug 要改一下 就是右移9位的地方
用32g卡也没问题

这个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阿赫FATFS没有啥关系吧

网友(2016-07-03):
大容量SD卡应该注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早就知道了,不过没去弄过

网友(2016-10-03):
引用 楼主:
上面几位讲的都对,看你怎么总结到自己的程序中。
简单跟踪过:进f_read(),FATFS ClusterNo不会超出32bi ...

谢谢 指点

网友(2017-10-29):
....记录下来

网友:
....问下 sdio 官方例子在哪下载的,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