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4LE1的自动应答设置问题

楼主(2015-01-06):
RT!用24LE1模块做了一个PTX和一个PRX,PTX发送数据和PRX接收数据都正常,但是PTX总是将重复发送计数达到最大中断位MAX_RT置位,而不是将发送完成位TX_DS置位,经查是因为PTX没有收到PRX的自动应答导致,但是我已经将PRX的EN_AA中对应的接收数据通道自动应答位ENAA_P0置位了,请教高人还需要什么设置才能使PTX接收到应答呢?

楼主:
另外RFCE这位如果置1的话,按手册解释是Enable RF Transceiver.,如果清零了是不是RF就连接收都不做了?

网友A:
pTX也要使能自动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X也要使能自动应答

PTX的接收数据通道0和1也使能自动应答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通信 距离是不是远了,两模块进近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 距离是不是远了,两模块进近点看看

应该不是距离问题,现在PRX端是能接收到数据的,接到的数据已经从串口发来了,和PTX端发送的数据及发送频率一致,而且这两个模块离的很近只有不到10厘米

网友B:
初始化参数,PTX,PRX应该“一致”(相互简单COPY一下即可!),除了00号寄存器的配置。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参数,PTX,PRX应该“一致”(相互简单COPY一下即可!),除了00号寄存器的配置。检查一下吧。  ...

原来如此啊!你说的是对的!
我原来为了让PRX接收到PTX的数据,而PTX接收到PRX的应答,将PRX的接收地址与PTX的发送地址设置一致,而PRX的发送地址与PTX的接收地址一致;
现在把二者的发送地址都改一致,接收地址都一致,竟然好了,PTX接到PRX发出的应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