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283---串口登陆linux无法输入的解决

楼主(2015-01-06):
用串口线与i.mx283连接好,linux启动成功,打印信息正常,可无法输入信息,不能登录,
换串口线,换usb转换器,不能解决。
最后查原理图,发现串口只接了2.3.5三根线。
于是把串口设置 中的RTS/CTS前的勾去了,解决!

网友:
顶一下  正在学习IMX283

网友:
楼主283什么板子

网友A:
就是那个199的套装?

网友B:
zhouligong买的吗?我也想买,不过好像资料比较少。

网友C:
超级终端的设置问题 ,没设置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199的套装?

我180 入的,是双12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ouligong买的吗?我也想买,不过好像资料比较少。

工业上有的还有atmel的更贵,资料也少。大众的三星工业上用的少吧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终端的设置问题 ,没设置好 。

也跟电路上有关,主要看电路连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80 入的,是双12的时候

我也看中了,后来没下单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这个问题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