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带载效率不高问题,空载与负载波形对比

楼主(2015-01-06):
今天测试MK电调的时候发现带载的时候波形跟不带载的波形区别较大,带载导通的时候上桥的导通明显压降较大,这样会造成效率不高(对比过好赢的60A电调他的在带载的情况下依然很平,好Y的使用同一电机和桨电流要高出将近1A转速明显快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解决这种问题(N+P管的情况下),目前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MOS管电流没有好Y的耐电流大导致,准备网购一些电流较大的做实验,或者有没有哪位兄弟处理过次问题的。如图片所示。

楼主:
搞定 上桥用N管自举升压解决~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用的是MK哪个版本的电路,我最近也在玩MK电调,但碰到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MOS管检测发声那一段不正常,不但发不了音而电机振动还很大,其次是电机转起来后空载情

网友A:
不知道楼上的用的是MK哪个版本的电路,我最近也在玩MK电调,但碰到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MOS管检测发声那一段不正常,不但发不了音而电机振动还很大,其次是电机转起来后空载情况下转速时大时小不是很稳定,用稳压电源供电时可以通过电流变化可以看出来(PPM信号输入是稳定的),不知道到楼主有没有碰到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上的用的是MK哪个版本的电路,我最近也在玩MK电调,但碰到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MOS管检测发声那一 ...

MOS发声的程序我是自己写的,那个版本都可以,你把自检电路去掉,因为MK的自检程序导通的时序不一样就会造成自检的时候运转,你把发声固定在一个检测就不会转动了,转速不稳定这个我也有碰到过,把电流检测的部分去掉试试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发声程序分享一下呢,这个我整了好久,一心想把电机发音弄好,可是老是有问题!

网友B(2016-02-16):
我最近也在弄mk电调。自己弄了个板子,但是按照官网上的步骤给mega8刷bootloader的时候刷进去就芯片锁死了。 bootloader也没起作用。  工具usbasp(网上买的十几块一个) 软件  AVR_fighter   。 我想问问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刷进去的,熔断丝怎么设置

网友C:
楼主,你启动定位是仿照MK项目,先给AB相通电一段时间,然后进入的开环加速启动吗?有没有采用一些新的定位技术?例如短脉冲定位

楼主(2016-03-27):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弄mk电调。自己弄了个板子,但是按照官网上的步骤给mega8刷bootloader的时候刷进去就芯片锁死了 ...

最近很久没玩了,低E4 高E7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启动定位是仿照MK项目,先给AB相通电一段时间,然后进入的开环加速启动吗?有没有采用一些新的定位 ...

转起来玩玩而已,没搞那么多,主要做有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