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 调试 (2004年注册的用户,连标题都不合格?!)

楼主(2015-01-06):
第一次用attiny13a,只有8个引脚。手册上说明这个芯片可以用一个rst脚进行debugwire形式仿真。所以可以用mkII进行仿真。
但是后来发现说attiny13a的DWEN熔丝默认是未编程的,所以买来后要用专用烧写器将DWEN编程后才能用debugwire仿真,终于被弄糊涂了。
请教有经验的同学指导一下啊。谢谢。

楼主:
看起来AVR在国内衰落了,无人搞机了么。
但是要知道avr核占atmel的mcu销售70%多(上次看一个视频介绍的)。
我的问题应该很基本,看起来attiny太简单了,没人搞啊。
刚来连一下,好像mkII可以烧写DWEN熔丝的。
有结果了告诉大家。

网友:
用过attiny13,确实功能不多,容量也不大,所以没有用过仿真

网友:
楼主土豪,当年我们自己玩AVR的时候谁舍得花钱买MKII,直到MEGA128A都是ISP加串口输出调试,TINY13就那点容量,代码都是几个人静态分析后认为没问题就上机测试的,事实上也是,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现在买一个mkII就算土豪?
如果批量大的话,宁愿用仿真把代码的问题查清楚,也比将来的返修成本低啊。
好吧,都是高手,服了。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我之前用AVR Dragon可以直接用rst仿真的。

楼主:
mkII提示要烧写DWEN熔丝。

网友A:
太奢侈了、既然用TINY13说明工程量就不大,直接烧进去看就行了。

网友B:
以前用Dragon调过,一定要先写DWEN熔丝,调试完再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Dragon调过,一定要先写DWEN熔丝,调试完再关闭

用dragon one烧DWEN熔丝的时候,是否要连接其他几根线(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了、既然用TINY13说明工程量就不大,直接烧进去看就行了。

你是指设备贵奢侈,但是多花点人工工时不奢侈?

网友B:
通过SPI烧DWEN熔丝,当然要接其他几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SPI烧DWEN熔丝,当然要接其他几根线了

thanks a lot.

网友:
attiny13a的DWEN熔丝默认是未编程的,只需要下载程序时候编程该熔丝位就好了,

网友:
attiny13a这么小的容量,还能编出多复杂的东西啊

网友:
几年前用过attiny13,没用仿真器,不过复位脚用了要锁死单片机

网友:
8位,从没用过仿真啊

网友(2015-02-08):
看来要学习一下论坛的通告了。

网友:
MKII可以写XMEGA了吧。

网友:
直接上硬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