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把28335的串口自升级搞定,发帖庆祝下

楼主(2015-01-06):
水平菜,弄了三四天吧,终于弄出来了,比较激动,发帖庆祝一下,要是有也在弄的小伙伴遇到问题,可在下面回复,我要是知道一定解答。

网友A:
也在弄335 ,这个串口自升级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恭喜楼主,等待楼主放出完整调试过程。

网友C(2015-02-05):
楼主,共享下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弄335 ,这个串口自升级是什么意思?

恩,就是不用更改boot引导表,通过串口直接升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等待楼主放出完整调试过程。

已调试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共享下源程序吗

项目验证通过后就放出源码~

网友:
关注一下,以供以后学习。

网友:
远程升级iap么?

网友D(2017-04-21):
引用 楼主:
项目验证通过后就放出源码~

楼主  你的项目验证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项目验证的怎么样了?

嗯,我这边用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这边用没什么问题了。

啥时候开源啊 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开源啊 关注中

抱歉,这两天比较忙,我下周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E:
关注中,我目前是在做基于CAN的升级,也快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开源啊 关注中

源码来了。

源码中我给出了关键部分的源码,其他的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工程添加。

如果需要上位机,那么我在上传上来。

这个IAP其实是一个二次引导,工程的CMD文件中的begin入口地址不能动。

另外由于我的板子是外挂了SRAM的,所以接受数据我直接扔外部SRAM里了,全部收完之后再进行烧录。

本来想写个教程,但是我脑子里也是乱乱的,因为头绪和细节比较多。各位有问题可以问,我整理清楚了看看是不是出个教程。

还有比较关键的是,如果用这个二次引导,不改动代码的话,用户的APP的入口地址,即begin位置必须是0x00307FF6,当然,也可以在源码中更改

#define                App_Address                                        0x00307FF6

这个宏定义就可以了。

这个二次引导的大框架已经有了,剩下的就可以玩儿开了。

另外,这个二次引导和我现在用的不太一样。我现在用的是直接在用户程序里完成固件接收与烧写,并没有bootloader;在用户程序中的更新方式比写bootloader要容易些,但风险会大,一旦没烧好就得用jtag重新烧录。

欢迎大家扔砖,更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中,我目前是在做基于CAN的升级,也快结束了。

源码已上传,欢迎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源码已上传,欢迎讨论。

嗯,多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正在写基于CAN的bootloader,遇到问题还要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多谢楼主的分享,我现在正在写基于CAN的bootloader,遇到问题还要请教你.

请教不敢当,互相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2018-04-27):
这个不错,CAN更新用得比较多

网友(2018-10-17):
目前在 弄 F28335 串口升级固件,下载了楼主的参考代码,感觉缺少了一些文件,楼主可否把工程的源码发上来 参考下,不胜感激!

网友(2020-12-31):
非常感谢,真好的资源才看到。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