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verilog带缓冲或者fifio的串口通信例程吗?楼主上传的这.....

楼主(2015-01-07):
  楼主上传的这个只能单字节收发,想找个带缓冲或者fifo的学习一下,可以收发多个长度的数据~最好是altera的verilog例程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

好的多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

试了下,没什么反应,波特率115200,8,1,N,之后串口发送数据,没什么反应?需要按键之类设置的吗?

网友:
如果需要NIOS的带FIFO的UART外设,看这里:
http://www.alterawiki.com/wiki/FIFOed_Avalon_Ua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没什么反应,波特率115200,8,1,N,之后串口发送数据,没什么反应?需要按键之类设置的吗?{:bigg ...

需要按键的。好好研究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按键的。好好研究下代码。

果然可行啊!按键就可以把采集到缓冲区的数据发回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 不错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