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电容式液位传感器的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5-01-07):
现在有个电容式液位传感器,芯片已经磨了型号,谁知道具体的型号,是单片机还是专用芯片?

楼主:
两个芯片都磨了。

网友A:
抄板的基本技能就是识别芯片型号,8PIN的明显是SPIFlash,型号读一下ID就能找到,QFN24的明显是单片机,花了不到15分钟搜了下就确定型号了,给你点提示,19脚是串口的RX,20脚是串口的TX,没有用硬件SPI,而是用软件模拟,CON4是调试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的基本技能就是识别芯片型号,8PIN的明显是SPIFlash,型号读一下ID就能找到,QFN24的明显是单片机,花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这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很小吗?

输出什么信号啊

网友:
是这个型号?

楼主:
是的。我也感觉是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式液位传感器很小吗?

输出什么信号啊

输出电压信号,0--5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信号,0--5伏的。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液位,有2个电极吗?

楼主:
原理图中的CX就是形成的电容,有5个。是包裹在绝缘体上的铜皮和外壳形成的电容。

网友:
你应用的介质是什么啊?

那感觉是不是介质与IO接触后,直接判断了?

楼主:
汽油,柴油

网友:
不清楚这个原理。有谁了解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是放汽车里用啊?

网友(2016-04-22):
你好,这个可以检测汽油的油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