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数据块 有什么用?

楼主(2015-01-07):
网上查到 数据块 是给PLC内部 保存数据的和做PLC初始化的时候 数据的 初值!
但是 不知道到底如何用呢! 看了一段程序  后面有注释 感觉不太懂,请教各位帮忙解答下!

这个是不是下载到PLC里的?看注释写的是TD200的参数块,这个是下载到PLC内部 供TD200调用么?
B0-B9,B100等 是数据地址么?后面跟着的是 地址内部的数据? 后面的注释 看的 有点晕乎!

网友:
这个是有向导生成的,VB0是告诉PLC这里接了一个TD文本显示器。打开图示就能看到怎么定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