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mx283---linux开发过程中gcc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对于同一板子,在开发过程 中,uboot 、linux内核、文件系统、Qt界面、驱动模块,内核模块等等 是不是要用同一版本的gcc编译器,若其中有一个步骤gcc版本不同,就会有类似不兼容的问题呢?
那我编译好了uboot 、linux内核,是不是还要重新编译其他的呢?

网友A:
我一般选择要求最高版本的gcc

网友:
不一定都得用同一款编译器,有的时候,就只能用不同的编译器,编译,比如有的开发板厂家提供了不同编译器去编译不同的东西,这个牵扯到编译部分,所以我觉的只能自己去测试,验证哪款编译器是最合适的,当然如果是开发板提供的编译器,那最好用他的吧,因为在开发阶段有可能会出现编译器的问题导致的很多问题,因为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选择要求最高版本的gcc

你升一次版本,相应的linux是不是就要重新编译一次,要是产品的话,那不是总是再升级

楼主:
网上说可以不同版本,那是不是向下兼容?

网友:
最好是用同一个版本的 ,否则会出现编译不过去的问题。

楼主:
看来都是一个版本用到底的,只在一个板子上用的。自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