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link不能连接板子

楼主(2015-01-07):
各位好

自己焊的板子,其中一块板子,jlink连接不上,无法down程序。
jlink commander截图如下:
请大神指教。

楼主:
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就不一一答谢了。

是芯片焊接问题,芯片上jtag接口的两个引脚短路了。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长点心吧。

网友A:
板子的jtag口正确不?

网友B:
只有一块连不上,应该是板子没焊好吧

网友:
接口是SW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jtag口正确不?

正确,已经调好一块板子。
这块连接不上。不知道原因

网友:
是SWD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块连不上,应该是板子没焊好吧

或许是,现在不知道如何查找这个问题。

网友:
接成SWD呢

网友:
虚焊了吧

楼主:
还没有尝试 ,回头尝试一下。

网友:
下载接口重新焊接一下,估计是哪儿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已经调好一块板子。
这块连接不上。不知道原因

那就是焊接的问题了吧。

网友:
不会是芯片没有焊好吧。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没找到芯片 有可能是芯片坏掉了 可以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找不到器件,看看供电是否正常,量下芯片和JLINK电源是否正确,芯片或JLINK周围的电阻是否虚焊了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故障 , 板子没焊好或者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故障 , 板子没焊好或者虚焊

我已经用烙铁,一个接一个检查了元器件,排除虚焊的情况了。
目前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烙铁,一个接一个检查了元器件,排除虚焊的情况了。
目前还是连接不上。 ...

其他的几块板子都是好的吗 ,就是这块板子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烙铁,一个接一个检查了元器件,排除虚焊的情况了。
目前还是连接不上。 ...

是不是片子有问题 ,不怕折腾的话 ,可以把好板子上的片子吹下来 ,焊到这块板子上试试 。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片子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几块板子都是好的吗 ,就是这块板子有问题 ?

是的。
三块板子,两块好的。就这一块连接不上。
板子是刷锡膏,手工贴片,过炉焊接的。但是过炉后,发现板子么有焊好。我就用热风枪吹了一下,热风枪温度是350℃。
会不会是芯片被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片子烫坏了

芯片的话,如何检查好坏?

网友E:
锁死只能是刷程序 溶掉保险丝 楼主的现象不像是被锁掉了

网友:
看样子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F:
LZ可以尝试换块芯片试试看

网友G:
芯片焊接是不是芯片放置得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死只能是刷程序 溶掉保险丝 楼主的现象不像是被锁掉了

融掉保险丝?
保险丝在哪里?芯片里面?那锁死是什么现象?
还请明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片子烫坏了

如何检查芯片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焊接是不是芯片放置得位置不对?

可能芯片焊接的问题,贴片后过炉焊接,好像融锡不太好。有用热风机吹了一下,温度350.
现在还在检查。

网友H:
先确保:
Reset_b引脚上拉电阻10K左右,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电阻10K左右
PTA3/JTAG_TMS/SWD_DIO引脚也要上拉电阻,PTA0/JTAG_TCLK/SWD_CLK/EZP_CLK千万别上拉(悬空或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以尝试换块芯片试试看

申请的样片,芯片不多。
实在不行的话,再考虑换芯片。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确保:
Reset_b引脚上拉电阻10K左右,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电阻10K左右

转接板是没有问题的,已验证。可能是主板芯片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焊接问题还是芯片已烧坏或锁死。
手工贴片,过炉焊接,融锡不好,然后用热风机,350℃吹了一会。
焊板过程是这样的,还在检查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接板是没有问题的,已验证。可能是主板芯片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确定是焊接问题还是芯片已烧坏或锁死。

如果以上硬件都没问题,请查看Reset_b引脚电平是否正常。
如果为低或者周期振荡,那么可以用仿真器烧一个程序进去。

如果硬件上没问题,那么JLink Commander 就能够探测到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芯片焊接的问题,贴片后过炉焊接,好像融锡不太好。有用热风机吹了一下,温度350.
现在还在检查。 ...

那我怀疑有短路或者虚链的,你可以把jlink的14个脚两个两个一起量一下,看看是否有短接的

网友:
有OK的,问题好解决....

网友:
今天也刚被这事折腾了

网友F:
楼主不是说检查过了么

网友:
线有没有问题
之前一个板,排线断了一根,却一直在查板子,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说检查过了么

贴片,过炉焊接以为没有问题,肉眼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就以为没问题的。
现在万用表一点才知道短路了。不过芯片太密,修不了了,果断放弃这块板子。
以后记住教训,我会长点心的。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贴片,过炉焊接以为没有问题,肉眼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就以为没问题的。
现在万用表一点才知道短路了 ...

原来如此啊,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J:
这个一般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虚焊或是短路,我不喜欢用洗板水,有时焊完了直接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一般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虚焊或是短路,我不喜欢用洗板水,有时焊完了直接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

恩恩,以后吸取这个教训。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啊,还是硬件有问题

恩恩,搞得我吐血。以后一定记住这个教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恩,搞得我吐血。以后一定记住这个教训

通常遇到焦头烂额怎么都搞不定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只是自己没想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常遇到焦头烂额怎么都搞不定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只是自己没想到而已

是的,以后一定要细心认真,否则出现小问题,很不容易查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贴片,过炉焊接以为没有问题,肉眼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就以为没问题的。
现在万用表一点才知道短路了 ...

我一般都用万用表测,芯片很少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都用万用表测,芯片很少会有问题

恩恩,我要记住这个教训,以后不犯这错误了。

网友K:
恭喜lz解决了
这种第一步 看上电电流 不要超大 太小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慢慢查焊接问题呗  一般看PCB的问题先

网友:
原来是硬件有问题 下次一定要多注意些

网友:
典型的虚惊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lz解决了
这种第一步 看上电电流 不要超大 太小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慢慢查焊接问题呗  一般看PCB的问题先 ...

恩恩,谢谢提醒。
以后多加注意细节

网友I:
有的网友用万用表量电源和地的电阻看与没有短路,这种方法好像不准确
焊好板子如何判断电路有没有问题,哪位高人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的网友用万用表量电源和地的电阻看与没有短路,这种方法好像不准确
焊好板子如何判断电路有没有问题,哪 ...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有些板子在各个电源都留测试点,晶振也留测试点,应该是用来查硬件故障的

网友L:
硬件上的问题很多的确也很难查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硬件上的问题很多的确也很难查的啊

很多时候修好一块板子成本远大于重焊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时候修好一块板子成本远大于重焊一块

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硬件上的问题很多的确也很难查的啊

恩恩,这种事情靠经验了,以后我要多留点心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很多时候修好一块板子成本远大于重焊一块

所以说硬件穷三代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所以说硬件穷三代嘛

但是修好一块 获得的经验 不是重焊接一块能比的, 修也是修炼高手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