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人不知道的C语言运算符

楼主(2015-01-07):
C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运算符叫”趋向于”, 写作“-->”。比如说如果要实现一个倒数的程序,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变量x,然后让它趋向与0: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x = 10;
  while (x --> 0) {
    printf("%d ", x);
  }
  return 0;
}

会打印出:
9 8 7 6 5 4 3 2 1 0

引用自: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7417946

网友:
好吧, 确实不认识

网友:
更关心这个运算符编译后会变成什么

网友A:
又学了一招,确实是不知道!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

哦,没仔细看。

难道是: 如果 x > 被比较的数, 就自减 1 ;
             如果 x < 被比较的数, 就自加 1 ?

----------------------

最新惊天地泣鬼神的发现,创造性地尝试了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x = -10;
        while (x ++< 5)
        {
                printf("%i ", x);
        }
        printf("\n%i \n", x);
        return 0;
}

输出: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又试了一下:
while (x ++ < 5)

while (x -- < 0)
恍然大悟......

结论,这根本就不是啥新运算符,就是 "--" 和 ">" 两个运算、或者是 "++" 和 "<" 两个运算符放在了一起。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有没有试过变量是float类型的?  而且什么是趋向于啊? 总觉得趋向于是一种模拟量的感觉, 你这个算是有步进的吧

网友C:
我觉得就是一个(--) 加一个(>) ,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while 先判断x是否 > 0, 然后再x--

网友:
我怎么看是while(( x--)>0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就是一个(--) 加一个(>) ,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while 先判断x是否 > 0, 然后再x-- ...

x --›
x与--之间有个空格,就不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while ((x--) > 0)
LZ还可以试试x ++> 100

网友D:
x-->0 不就是x--大于0吗?
有没有人可以试下x++<100?

网友:
x-- 炸鱼 之前也被同学骗了

网友:
还没看完就知道楼主要挨批,打好基础很重要,哈哈

网友:
晕,我还被忽悠进去了

网友:
真没听说过这符号,楼主自创的。

网友:
明明是x--

网友:
这是知乎上测试智商的回答么

网友E:
亲自试了一下,LZ在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受不了楼主,这也叫运算符,还取了一个马甲”趋向于”,

看清了      x --> 0

哈哈,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差点被忽悠瘸了, 然后转过来逗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自试了一下,LZ在骗人。

但是代码确实能运行哦.

网友:
呵呵,被骗了吧
应该是
while(x--  >  0)
{

}

不是
while(x --> 0)
{

}

网友:
刚开始的那个瞬间也确实被骗了楼主你坏坏

网友:
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X--

网友:
很明显了,while( (x--) > 0 )

网友:
呵呵!这个不是运算符吧

网友:
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x--

网友:
好吧,请学习C语言运算优先级。

网友:
太坏了,骗人。。

网友:
,,,这明显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在 While Loop 内将 10 附于到 x 的变数内一直减到等于零后就跳出 Loop 了。

网友:
额。。是-- 和>两个运算符吧 --的优先级高!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
这分明是把“x-- > 0”写成“x --> 0”

网友:
有人上当了!!!

网友:
uint8_t x = 5;
if (x --> 0) {
    printf("x还趋向于0吗!!!?");
}

网友:
趋向于?  减减大于吧

网友:
先判断后减吧?LZ上当了

网友:
一般我都写成while(x--);当然x初始值必定大于零。

网友:
差点被忽悠

网友:
楼主你好坏滴,信不信我举报你!

网友:
开玩笑啦

网友:
忽悠,继续忽悠。。。

网友:
楼主真不应该忽悠小盆友们,明明是x-- >0,最常规的c语句

网友:
这样忽悠没学过的,不好吧

网友:
如果x初值为负,那就不能叫”趋向于”了

网友:
楼主不带这样忽悠的哦

网友:
哈哈哈哈哈,我分享给同事看了

网友:
楼主给大家了一个学习吐槽的好机会~~~

网友:
。。。。。。自加1,自减1优先级非常高的。。。。

网友:
我怎么看着就是自减运算哈?!~~

网友:
确实是没有见过,人外有山啊!

网友:
被楼主忽悠了,我还以为真有什么神奇运算符,看了5L的回答,才回过神........

网友:
哈哈,看着边想,明摆就是运算先后问题了

网友:
我也给绕进去了~先入为主了~

网友:
搞笑,差点被忽悠

网友:
撸主几年级的?

网友:
LZ是来搞笑的,大家就别较真了。

网友:
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以为是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受不了楼主,这也叫运算符,还取了一个马甲”趋向于”,

看清了      x --> 0

同意,纯属误导

网友:
x-->0,--在X的后面,所以想判断X的大小,在做--运算,打印的实际是X--

网友:
被忽悠了

网友:
这是逗着玩呢?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哈哈,差点上当了

网友:
确实不知道,涨知识了

网友:
哈哈哈。。。你们被楼主玩了。。

网友:
直接whlie(x--)多好

网友:
楼主坏坏的说....

网友:
挺有才的,给大家普及一下C语言的基本知识

网友:
能不逗吗,亲

网友:
哈哈哈,自创新招

网友:
国人工程师的基础实在不好

网友:
哥们你中奖了!

网友:
自减然后比较,兄弟真厉害,能创造发明新名称~!

网友:
冷不丁一头冷汗,上当了

网友:
恩,是个好方法,哈哈。

网友:
被骗了,看来得复习一下C

网友:
确定不是 X-- 大于 0 ?

网友:
上当了,应该就是x--大于0吧

网友:
刚开始看感觉很厉害,仔细想想就知道是神马原因了

网友:
额,没发现问题所在,还是看楼上知道的

网友:
楼主是被逗了,还是来逗人的。

网友:
不错,还真不认识

网友:
LZ你还不清楚
C语言有左结合右结合把
你转的就是C语言里面的结合规则

网友:
。。。 (x--)>0 编译器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这不是跟(x--) > 0一个意思

网友:
哈哈,看看确实不对劲。明明是 - - 和 >两个运算符。 而且- -放在x前和放在x后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帖子建议楼主加个备注啥的吧,初学者要是一时没反应过来还没注意下面的回复的话就被误导了。

网友:
刚看到一愣呢,幸好楼下有高人分析,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网友:
差点被忽悠了

网友:
挨忽悠了

网友G:
唉,很明显 是先自减--再>判断,这都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H:
差点被你忽悠,这不就是 while( (x--)>0 )

网友:
一看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
哈哈 有意思 差点上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差点被忽悠瘸了, 然后转过来逗一下大家.

你把大家都逗了,我笑了哈哈哈哈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差点被你忽悠,这不就是 while( (x--)>0 )

厉害呀,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忽悠人的。被忽悠的都是基础不合格。

网友:
C语言的惊天大秘密....

网友:
真要纠结起来,看看乱码大赛的代码,没几个人能看懂。

网友:
在这寒冷的冬天,楼主是来搞笑的。

网友:
楼主的空格打得不好,就成这样了。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x = 10;
  while (x-- > 0) {
    printf("%d ", x);
  }
  return 0;
}

其实去掉 > 0也是行的  X == 0了  就为假了,自己会退出.

网友:
第一眼就看明白了

网友:
大忽悠,这个就是++ -- 而已

网友:
倒数怎么求

网友:
-- 优先级比 > 高

网友:
5楼正解啊,不过楼主这样叫也没问题,因为功能是趋向于

网友:
果然是奇技淫巧!

网友:
呵呵,这不就是++,--运算符吗?

网友:
被忽悠了 但是看到4楼 也感觉没亏

网友:
太神奇了原来是while((x--)>0)

网友:
有意思的玩法呀

网友:
我还以为是x->0,原来是x-->0

网友:
这不就是x--再判断x是否大于0么?

网友:
表示呵呵,明显是自减和大于

网友:
原来是忽悠人的,就是x-- > 0。

网友I:
我觉得这种符号应该不能出现在实际的产品中,虽然C能编译通过,要是我维护这种代码,我会骂他娘的.

网友:
从搞笑的角度上来看,非常成功!

网友:
我为什么要那么费劲搞一些没太大用处的东西呢

网友:
我觉得是while((x--)>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了一招,确实是不知道!

头像看悸动了

网友:
哈哈就是-- 和 >,只不过看上去是个箭头有点意思

网友:
被楼主带沟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x-->0 不就是x--大于0吗?
有没有人可以试下x++

闲着无聊,试了下

网友:
差点儿就被楼猪忽悠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我就觉得奇怪了,X --> 和X-->根本就没有区别嘛. 程序里空格是会被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这种符号应该不能出现在实际的产品中,虽然C能编译通过,要是我维护这种代码,我会骂他娘的. ...

对,有句话说,代码先是给人看的,其次是给机器执行的。

网友:
被你忽悠了!!!!!!!!

网友:
“-->”趋向于”学习了,试一下。

网友J:
楼主居然自创“趋向于”一词,可以申报专利,搞点国家经费,然后再搞个专家忽悠协会。。。

网友:
好坏哦,还以为真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居然自创“趋向于”一词,可以申报专利,搞点国家经费,然后再搞个专家忽悠协会。。。 ...

不是我自创的哈.

网友:
哈哈,开心刻啊

网友:
可以去忽悠别人去了。哈哈

网友:
楼主很会编嘛

网友:
这不就是个自减吗?

网友:
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很明显 是先自减--再>判断,这都看不出来?

是先判断后自减1

网友:
呵呵,楼主要被批了。

网友:
太坏了,忽悠人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光看最终运算结果,就知道被这家伙给耍了

网友:
哈哈..-- > 哈哈..写成这样 -->  ..

网友:
哈哈,楼主来说笑的,大家别认真

网友:
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有啥稀奇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运算符,就是一个 -- 和 >的组合

网友:
第一眼看 感觉WC 碉堡了  第二次看发现 我被智商压制了- -

网友:
第一眼看 感觉 碉堡了  第二次看发现 我被智商压制了- -

网友:
吓得我心脏扑通扑通的  智商有待挖掘

网友:
哈哈,一下子被蒙住了!挺好玩!

网友:
哈哈,玩了多年C,也给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应该是。-- >的用法。

网友:
差点被楼主忽悠了,呵呵

网友K:
这个运算符还没有用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运算符还没有用过,谢谢

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就是一个(--) 加一个(>) ,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while 先判断x是否 > 0, 然后再x-- ...

表示同意

网友:
我也被忽悠了

网友:
LZ需要去补C语言基础去了...

网友:
多一种思维模式

网友:
起个好名字,就高大上了!

网友(2016-04-09):
这不是就是while((x--)>0),只是自减运算符'--优先级高于>楼主好逗

网友:
楼主好逗,这不是while((x--)>0),--优先级高于>

网友:
骗初学者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while (x != 0)” 有什么区别?

恍然大悟,差点我就信了楼主。。。。。。,按理确实应该如此,编译器肯定会识别为 while ((x --) > 0)

网友:
一眼就看出来了是x-- > 0

网友:
这其实是两个运算符,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
晕,就是一个先比较再减1的

网友:
被骗了,我还试了半天 ,后来才明白 不就是-- 然后判断是否成立
以前也经常用,只是都加一个(--)

网友:
LZ真逗...明明是 x-->0

网友:
我去,差点被骗了,仔细一想才反应过来

网友:
悄悄地,学一下。。。

网友:
瞎说,这是 (x--) > 0 ,不是4.1发的吧?

网友:
先自减再比较判断,

网友:
哈哈,我居然被骗了,看来c学的还是很水啊

网友:
看成了->,提倡使用--i,呵呵

网友:
第一眼看到,好像没有这个运算符啊。

楼主太坏。

网友:
用这个的,直接开掉

网友:
加括号 while((x--)>0)

网友:
真没想到过,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这也行

网友:
楼主,你确定不是while(x-- > 0)

网友L:
为啥我感觉是骗小孩的

网友:
差点上当

楼主(2016-05-09):
引用 网友L:
为啥我感觉是骗小孩的

那是您底子不错, 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智商测试ing....

其实大家都不懂楼主的黑

网友:
纯属忽悠

网友:
把while(x --> 0) 变成 while( (x--)  > 0) 在看看

网友(2016-06-08):
一眼就看出来是x--

网友(2016-08-23):
楼主骗人,我想既然是趋向于运算符,那么从小趋向大(如下)应该也可以,可是什么也没输出,请楼主解释!别浪费我青春,我的青春很宝贵的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x = 10;
  while (x --> 100) {
    printf("%d ", x);
  }
  return 0;
}

网友(2016-09-22):
你是施耐德论坛管理?

网友:
我就是来看谁被骗的

网友:
哈哈,真的不认识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这都能用来忽悠人,这明明就是自减运算加个比较!

网友:
越来越懒了额!!!!!!!!

网友(2017-01-13):
就是一个(--) 加一个(>)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运算先后顺序。lz没有理解

网友:
我去,被忽悠了

网友:
哈哈,学问大了,可以研究下

网友:
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楼主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
使用这么偏门的符号,代码评审一定不通过。得重写!!

网友:
其实还有个人民币操作符,更牛逼。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妖精  看打~~~~~

网友:
明明是"--" 和 ">"老段子,现在还拿来秀

网友:
666666666666  厉害了我的楼主

网友:
楼主是猴子请来的逗比

网友:
第一眼被骗了,后来一想,从来没听说过,不可能啊,原来真是被骗了

网友:
可以看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有在这误人子弟的嫌疑,快改下标题吧

网友:
看到楼下这么多跟帖的 楼主厉害

网友:
不认识,谢谢发那些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 智障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