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 激光PM2.5颗粒物传感器 拆解

楼主(2015-01-07):
之前从淘宝买过几个,测试了还可以数据还算稳定,之前拿货的哪家(海克智动,郭天祥老师在做,技术问题我都是直接找郭工)现在代理权没取消了,但是产品命名上还是以HK(海克)开头,
产品本来没型号,目前200元样品价。淘宝上目前还有一家在做代销(易创特自动化、你身边的传感器专家、鸿瑞泰传感器是一家)。
问了下本来的型号是PMS1003
这么神秘的东西 也搞不清楚是哪家生产的
决定拆了看看里面...

拆解

网友:
看上去很高大上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529-1-1.html
都是一样的原理,宣传都是在吹牛。

“这个工作原理非常简单,光电传感器就是一个普通的PIN光电二极管,比如烂大街的BPW34。

后面是一个I/V电路,交流耦合,又叫电荷灵敏放大器。每当有粒子反射了激光,光电二极管会产生一个电流脉冲,I/V电路就输出一个电压脉冲,后面放大接比较器就能获得粒子数量,如果加上幅值鉴别,用ADC采集电压脉冲的幅值,所谓的能谱分析,就能获得粒子的大小。大的粒子散射能力强,PIN管输出能量大,电压脉冲的幅值就高。”

LMC6482AIM就是一颗输入偏置仅有20fA的双静电运放,可以做成I/V转换电路,实现单光子计数或者光电流积分。余下的就是单片机的事情了。A个D,滤个波,校准一下,补偿一下,插值一下

网友:
每次看到热熔胶就感觉是从夜市儿上买回来的货

网友:
好像汉王也是这个方案

网友:
感觉和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光电式烟雾报警传感器结构类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529-1-1.html
都是一样的原理,宣传都是在吹牛。

济南诺方电子
http://inovafitness.com/
产品:激光粉尘传感器 激光PM2.5传感器 SDS011
也有一款类似的

网友:
看见热熔胶,整个人都惊呆了

网友B:
上面的不要抱怨了  只有200啊

网友:
200  确实挺便宜的  就是不知道准确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不要抱怨了  只有200啊

而且是郭天祥是技术支持 呵呵

网友:
这他妈和夏普那个几乎一样啊,为什么要200多块钱?

网友:
价格不错,精度如何呢

网友:
看外观比里面正规

网友:
200贵了啦!以前用过夏普的呢

网友:
照片朦胧

网友:
夏普也还能凑合用啊

网友:
被汉王拆解图震精了

网友(2015-02-27):
引用 楼主:
济南诺方电子
http://inovafitness.com/
产品:激光粉尘传感器 激光PM2.5传感器 SDS011

靠,上面有个外壳跟我的移动电源一模一样,他连模具都懒得开了

网友:
热缩管,双面胶,好像还有热熔胶,亮瞎眼!

网友C(2015-07-14):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529-1-1.html
都是一样的原理,宣传都是在吹牛。

但是,怎么分别计算出PM2.5 和 PM10的个数呢? 这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
东西还是很好的东西。这个有一个定量的判定谁家的东西测得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怎么分别计算出PM2.5 和 PM10的个数呢? 这是怎么区分的?

不同半径的颗粒对光的反射作用大小不一,对信号幅值做AD后进行分别统计,就能获得不同直径颗粒的统计数量。

网友:
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外观不错,看来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东西最终逃不过一个宿命,存灰。放家里好一些能挺几个月,放厂房里一个月就完蛋。
拆过一个高端点的,隔膜泵+激光,一样是存灰,还得按时维护,拆开盖子擦,再重新校正。
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拿粉尘传感器校正的

网友:
顶楼这不就是山寨夏普的三代传感器 DN7C3CA的么?

参见这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568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9529-1-1.html
都是一样的原理,宣传都是在吹牛。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