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出来的板子,摸起来和腐蚀的差不多。

楼主(2015-01-07):
这是前几天雕刻的板子,下刀深度刚刚好,就刮掉了一层铜皮,摸起来和腐蚀的板子差不多。
雕刻板子时下刀不需要太深,只要试雕的时候把边框的铜皮刮到大概一半的深度就行了,这样雕刻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砂纸打磨过后基本看不出来是雕刻的了。
这张板子雕刻的主轴转速是等级4,具体多少我也太清楚,xy平面移动速度是1000mm/min,xy平面移动速度不能设置太快,之前学弟们把速度设置成了3000mm/min,我也没注意,另一张板子雕刻的时候出现严重失步。
有一张图片是腐蚀的板子,对比看下差别是有的,毕竟是雕刻嘛。小板子雕刻非常方便,对好刀放在那里就不用管了,也不用手动打孔,
大板子不太适合雕刻,因为雕刻机底板多少会有点不平,所以雕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张板子上雕刻深度不一。
这样的深度雕刻的线径可以细点,20mil绝对很轻松,不会损失多少。

网友A:
雕刻机要多少钱?

网友B:
有雕刻机就是好。

网友C:
下刀浅了,可以再深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要多少钱?

雕刻机不知道多少钱,学校买的。

网友:
刀不够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刀浅了,可以再深0.01mm。

你是说第一张还是第二张?我感觉都不浅了。太深了雕刻出来不好看,而且线径损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雕刻机就是好。

是的,用着很方便,对好刀丢在那里就不用管了,掉好了回来打孔就ok了。

楼主:
后面一张板子可能是转速不够快,刀用的都是60度0.1,但是设置的时候我都是设置成60度0.12,留点余量。

网友D:
楼主真幸福,想当年用腐蚀方法做板,打孔都搞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幸福,想当年用腐蚀方法做板,打孔都搞好久

我们这也可以腐蚀,热转印,我懒得搞,嫌打孔烦人,雕刻的人少,所以我现在板子基本都是雕刻了。

网友E:
大面积镂空雕刻太慢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第一张还是第二张?我感觉都不浅了。太深了雕刻出来不好看,而且线径损失大。 ...

你用60度的刀当然线径损失大,而且边缘像狗啃似的。
我一般用20度0.2的刀,下刀深度0.05,下面这张图是刚雕完还没用砂纸打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60度的刀当然线径损失大,而且边缘像狗啃似的。
我一般用20度0.2的刀,下刀深度0.05,下面这张图是刚 ...

边缘跟狗啃的那张板子是转速太慢了,60度的比较耐用,20度的我还没敢尝试呢,下次买点试试看。不知版主你的板子雕出来摸起来手感怎么样?是不是和腐蚀的差不多呢,不然雕刻出来看着好不舒服。20度0.2的最细能雕多粗的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面积镂空雕刻太慢了吧

恩恩,是的,好慢,丢在哪儿不管就是喽,该干嘛就干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边缘跟狗啃的那张板子是转速太慢了,60度的比较耐用,20度的我还没敢尝试呢,下次买点试试看。不知版主你 ...

1Oz铜厚是35um,自动对刀回退大概10um,所以下刀深度50um是刚好雕掉铜箔的深度,和腐蚀的没啥区别。
0.2的刀和线宽关系不大,和线距关系大些,0.2mm相当于8mil,实际最小间距大概是10mil左右。0.2刀清铜箔比较快,只有需要更小间距我才用0.1的刀。
下面这张左边最细的两条线是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Oz铜厚是35um,自动对刀回退大概10um,所以下刀深度50um是刚好雕掉铜箔的深度,和腐蚀的没啥区别。
0.2 ...

好屌,我下次试试看20度0.2的。你这板子是直接雕刻没有试雕的嘛?还是你切掉了雕刻边框?

网友:
断码液晶?

楼主: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做出来的板子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Oz铜厚是35um,自动对刀回退大概10um,所以下刀深度50um是刚好雕掉铜箔的深度,和腐蚀的没啥区别。
0.2 ...

对了,你的刀具在哪儿买的呢?方便给个链接吗?我都是随便淘宝买的两三块钱的。20度的便宜货应该很容易断。

网友:
羡慕与嫉妒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的刀具在哪儿买的呢?方便给个链接吗?我都是随便淘宝买的两三块钱的。20度的便宜货应该很容易断 ...

我的也是两块钱一把,正常雕刻没断过,只有一次操作失误没开主轴直接戳板里断掉一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效果很好,雕刻的深度控制得很好,机器的精度很高,应该是我们生产的雕刻机 :) ...

哈哈,必须的,用村长的自平衡软件处理刀路后雕刻深度控制的非常好,再配合我DIY的PCB定位夹具,双面对位也非常精确。

网友G:
能整个更复杂的板子吗,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整个更复杂的板子吗,看看效果如何

复杂的就不雕了,太浪费时间,直接发JLC打样更划算。

网友:
最近在构思雕刻机和腐蚀结合起来做PCB,这样PCB不平等问题将彻底解决了

网友:
雕刻机很火呀 未来的DIY必备神器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哈哈,必须的,用村长的自平衡软件处理刀路后雕刻深度控制的非常好,再配合我DIY的PCB定位夹具,双面对位 ...

展示一下定位夹具呗

网友:
嘉立创这么便宜,就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了。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展示一下定位夹具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43&pid=7213633

网友I:
可不可以给洗刀加个套,限制深度到刚刚好

网友:
很羡慕有雕刻机的,做点小东西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给洗刀加个套,限制深度到刚刚好

板子不平加了也是没用的,你只能以最高度最低的那边为z轴零点,我都是生成试雕文件,就是雕刻边框,然后慢慢找z轴零点,我正在看村长的自平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