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 LCD COMx口测不到波形

楼主(2015-01-07):
用官方的例程跑,但是用示波器看不到COMx口的波形

/* --COPYRIGHT--,BSD_EX
* Copyright (c) 2012,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  Neither the name of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nor the names of
*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MSP430 CODE EXAMPLE DISCLAIMER
*
* MSP430 code examples are self-contained low-level programs that typically
* demonstrate a single peripheral function or device feature in a highly
* concise manner. For this the code may rely on the device's power-on default
* register values and settings such as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and care must
* be taken when combining code from several examples to avoid potential side
* effects. Also see www.ti.com/grace for a GUI- and www.ti.com/msp430ware
* for an API functional library-approach to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COPYRIGHT--*/
//*****************************************************************************
//  MSP-FET430P440 Demo - LCD, Display "6543210" on STK/EVK LCD
//
//  Description: Displays "6543210" on MSP-EVK430S320 LCD.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between XIN &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Connections MSP430 -> LCD
//                                -------------------------
//
//                                             T.I. MSP-EVK430S320
//                            MSP430F449       6.5 digit 4 mux LCD
//                                                   #T218010
//                      /|\ ---------------       --------------
//                       | |          COM3 |-----|2    COM4     |
//                       --|RST       COM2 |-----|1    COM3     |
//                         |          COM1 |-----|3    COM2     |
//                         |          COM0 |-----|4,20 COM1     |
//                        -|XIN       SEG0 |-----|19            |
//                    32kHz|          SEG1 |-----|18            |
//                        -|XOUT      SEG2 |-----|17            |
//                         |          SEG3 |-----|16            |
//                         |          SEG4 |-----|15            |
//                         |          SEG5 |-----|14            |
//                         |          SEG6 |-----|13            |
//                         |          SEG7 |-----|12            |
//                       +-|R33       SEG8 |-----|11            |
//                      1M |          SEG9 |-----|10            |
//                       +-|R23       SEG10|-----|9             |
//                      1M |          SEG11|-----|8             |
//                       +-|R13       SEG12|-----|7             |
//                      1M |          SEG13|-----|6             |
//                       +-|R03       SEG14|-----|5 (bits C,E,H |
//                       | |               |     |   of digit 7)|
//                      Vss ---------------       --------------
//
//  M. Buccini / H. Grewal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h>

const char digit[10] =
{
  0xB7,  /* "0" LCD segments a+b+c+d+e+f */
  0x12,  /* "1" */
  0x8F,  /* "2" */
  0x1F,  /* "3" */
  0x3A,  /* "4" */
  0x3D,  /* "5" */
  0xBD,  /* "6" */
  0x13,  /* "7" */
  0xBF,  /* "8" */
  0x3F   /* "9"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stabilize

  LCDCTL = LCDON + LCD4MUX + LCDSG0_4;      // LCD on, 4-Mux, segments S0-S27
  BTCTL = BT_fLCD_DIV128;                   // LCD clock freq is ACLK/128
  P5SEL = 0xFC;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for (;;)
  {
    unsigned char x;

    for (x=0; x<7; x++)
    {
      LCDMEM[x] = digit[x];                 // Display "6543210"
    }
  }
}

网友A:
官网的例程应该不会有问题,确定单片机运行起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例程应该不会有问题,确定单片机运行起来了没?

确定!官网其他的例程都能正常用 485 spi adc什么的。
LCD就只有COM0能用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详细的问题描述修改整理后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447-1-1.html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