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问题:为什么音频播放器没有闭环控制的??

楼主(2015-01-07):
如题,突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没有人将音频输出口的输出信号引回播放系统,通过闭环补偿输出的误差,这样输出精度不是会高,相应的音质也会变好么??
是我想法有问题或者实现不靠谱,还是有人这么做过了呢~~

网友:
想法不错   个人觉得音频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而且实时性要求高,闭环肯定是有延时的。

楼主:
还在想。。有同感,可能是响应不够快吧~~

网友(2015-04-18):
目前振膜喇叭的惯性系数太大,检测到误差也控制不了。等压电陶瓷喇叭做到全频率响应以后,应该就可以做到全闭环反馈控制了。

网友A:
把话筒靠近音箱喇叭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话筒靠近音箱喇叭试试。。。。。

啸叫是正反馈吧,可以做负反馈的,但是实时性可能没那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啸叫是正反馈吧,可以做负反馈的,但是实时性可能没那么高。

这里只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就是反馈,反馈环的延时基本是固定的,那么对有些信号时负反馈,有些信号就会变成正反馈,于是啸叫了!!

所以,即使你用负反馈的思想在做,一般的,也只能是一部分信号负反馈,而总有那么一些信号变成正反馈,于是,你懂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就是反馈,反馈环的延时基本是固定的,那么对有些信号时负反馈,有些信号就会变 ...

这就是环路不稳定的概念了。
负反馈设计得当,环路稳定,信号相移达到180度的频率已经被降到0dB以下,不会出现正反馈,不会有啸叫。

网友D:
设想功放仅由一只单运放组成,例如RA1耳放:

可见音频的电压信号在反馈环内是完全正常的,楼主的问题应该细化一下:对扬声器上的电流信号进行负反馈控制。这个才是没听说过有人做的。
这个想想就复杂了,因为扬声器(喇叭、耳机等)是感性负载,而不是纯阻性负载,它的感抗与频率有关,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压根不是一个形状的。要将电流采样回输入口做反馈,还得根据负载的阻抗来做变换吧。

另一个问题是jitter,如2楼所说,反馈环有延时,并且在听觉范围内,相位响应还不一定是平坦的,多级放大时引入的延时就更多了,这个jitter不好受吧……
其实多级串联放大也有延时就是了。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做得很复杂的功放,是真的需要多级才能得到足够的功率,还是为了引入音染来调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环路不稳定的概念了。
负反馈设计得当,环路稳定,信号相移达到180度的频率已经被降到0dB以下,不 ...

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仅仅是从电路的反馈环节看,因为电路的响应速度够快,音频频段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用麦克风采样声音,因为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远远低于电信号的传播速度,那么音频段出现正反馈现象基本上是不可避免且很难消除,目前流行的做法有用两个麦克风做远场噪声消除的,还有用DSP做专业的算法消除啸叫的,但是无论哪一种,都很麻烦

网友:
哪个放大器里没有负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想功放仅由一只单运放组成,例如RA1耳放:

可见音频的电压信号在反馈环内是完全正常的,楼主的问题应该 ...

你如果玩过功放的话,应该知道里面有一种接法叫电流反馈接法,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电流反馈,不过那个也只是部分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玩过功放的话,应该知道里面有一种接法叫电流反馈接法,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电流反馈,不过那个也只 ...

是的,电流反馈是有的,有些运放的工作原理直接就是电流反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仅仅是从电路的反馈环节看,因为电路的响应速度够快,音频频段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

这种通过麦克风做啸叫消除是什么原理?
声音在空气中速度那么慢,采样到后估计都唱了半个字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通过麦克风做啸叫消除是什么原理?
声音在空气中速度那么慢,采样到后估计都唱了半个字了吧? ...

啸叫,就是扬声器发出的声音,被麦克风采集到,经过放大,再次从扬声器出来,大部分的频谱信号,在这个过程中会被衰减掉,最终不会形成啸叫,那些形成啸叫的频率信号,基本上是满足了特定条件的,就是和原有信号叠加,得到加强,然后不断地被加强.................

上面说的都是废话,用麦克风消除啸叫,我知道的一种方法是,用两个麦克风,在安装方式上,一正一反,就是一个朝前,一个朝后,这样人拿着麦克风说话的时候,这两个麦克风离嘴的距离差别很大,采集到的声音信号强弱也相差很大,把这两个信号做减法,最后还是能够得到完整的人声!!
但是对于扬声器发出的声音,因为一般的扬声器距离话筒比较远,属于远场声音,这样相对的,两个麦克风到扬声器的距离差距就不明显,接收到的声音强弱也就差不多,这时候把这两个信号相减,基本上就能消除采集到的扬声器的声音信号,这样就能抑制啸叫了!!实际上,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消除环境噪声的,用在啸叫上,也有一定效果,但是不见得什么情况都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啸叫,就是扬声器发出的声音,被麦克风采集到,经过放大,再次从扬声器出来,大部分的频谱信号,在这个过 ...

那不就是电话机上的消侧音电路么! 没啥高级的。

网友:
早就有这种东西了,扬声器电流采样作反馈的模拟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就是电话机上的消侧音电路么! 没啥高级的。

但是在音响系统中,这个却很重要,啸叫要想非常好的消除,还真不好搞

网友:
采样环节如何保证精度?如何保证不引入别的噪声?

网友(2015-08-26):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