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具行业的看过来,有谁见过这样的led灯珠?

楼主(2015-01-07):
和我说是led,我看不像,引脚正负极也看不出来,2个脚用鳄鱼夹子夹住,电压慢慢往上升,升到30v也不亮,交换正负供电也不亮,用手触摸黄色部分倒是会隐隐发亮。
如下图所示,有见过的朋友吗?长这样的led具体这么叫:

网友:
消灭00000000回复

网友A:
高壓燈珠.Vf~60V-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燈珠.Vf~60V-110V

万一不是,炸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燈珠.Vf~60V-110V

谢谢!搞清楚了,说可以耐压70v,刚才加到70V亮了

网友:
用电压源试的话,一旦亮了也就烧了吧

网友:
没有见过
倒是真像高压灯珠
高压电源然后限流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燈珠.Vf~60V-110V

请教一下, 这个灯3个串联,可不可以用220V市电,整流滤波,在串联一个2w贴片电阻降压,得到220V直流给3个led供电呢?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这个灯3个串联,可不可以用220V市电,整流滤波,在串联一个2w贴片电阻降压,得到220V直流给3 ...

查清楚電流規格,然後用阻容降壓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清楚電流規格,然後用阻容降壓線路.

电流15ma,阻容降压体积太大, 客户要求放到直径1.5cm的板子上,我估计拿去做蜡烛灯什么的!我虽然在灯具行业,但是我们公司都是买现成的电源和光源来做的,也不会用阻容降压的电源,这次是受人之托啊!
我是菜鸟一枚!啥都是半吊子!

网友:
这灯珠在去年琶洲LED展上很多公司都有做,名字忘了,呵呵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灯珠

网友:
是led吗?氖泡吧

网友B:
这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这是LED灯条,是N个蓝色的LED串起来的,外面黄色的是荧光粉。一般装在白炽灯玻壳里的。

网友:
散热怎么办呀?

网友:
COB 具体自己百度或淘宝

网友:
效率如何啊  发热吗

网友:
不知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网友:
如果没有1元钱,我肯定以为哪个是冰棍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15ma,阻容降压体积太大, 客户要求放到直径1.5cm的板子上,我估计拿去做蜡烛灯什么的!我虽然在灯具 ...

就是用电容降压,贴片的高压陶瓷电容,1.5cm的板子富富有余,人家就是这么做的,单纯用电阻效率太低,三个串起来才210V,整流滤波之后有31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用途呢?

淘宝搜索LED 钨丝灯
我第一次看见也眼前一亮

网友:
LEd会慢慢的火起来的

网友:
之前我因为好奇也在X宝上买了几个这种灯来代替白炽灯呢,这种灯好像就是用的这种高压LED灯丝。

网友:
是LED  好多LED串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