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天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5-01-07):
我是一个门外汉,想用SIM908模块做一个数据传输和定位的东西,无奈天线总是选不好,选了几款25mmX25mm的天线,信号都不太好,用车用的外置天线30秒-40秒即可定位,而用taobao的那种天线模块就信号很不好,定位很慢。不知道大家用SIM908模块的时候都用的什么天线。
另外是不是天线放置也很讲究呢,天线必须朝上么? 方面覆盖什么材料可以,什么材料不可以呢? 谢谢

网友:
另外是不是天线放置也很讲究呢,天线必须朝上么?--是的

方面覆盖什么材料可以,什么材料不可以呢?--塑料,玻璃,木板的可以,金属,湿树叶,人肉不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一共前后买了四五种天线,其中那种车里外形的,表面有塑料的大天线信号最好,其他几种天线都不好。一种标着G117的基本不能用,我baidu了好久也不知道G117和其他的例如G169标号代表什么。  不知道哪位大神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SIM908的,最好是6X20的GPS天线,谢谢

网友:
看你描述你用的是板载的天线,板载天线与车载天线的区别是安装到了板子上,天线在机构外壳变化的时候,是会影响到屏偏的。可以联系天线厂家联合调试一下。如果是自己玩,实时看信号,用刀子割一些天线的金属皮试试

网友:
是不是买到无源天线了,我们买的8元一根不带saw用得都很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回复, 麻烦dreampet一下,能给个淘宝链接么?  另外无源天线是不是效果很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回复, 麻烦dreampet一下,能给个淘宝链接么?  另外无源天线是不是效果很不好呢? ...

不是淘宝上的,是直接找厂家定制的,无源天线需要你自己设计放大电路,否则直接接到908上是收不到星的。

网友:
建议你找厂家详细了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耐心解答,我是搞不定这个问题了,买现成模块吧,贵就贵一点喽

网友A:
关键是要朝天,上面不能有金属,厚塑料都不要有。可以用5cm电线临时天线,算下1.4g的波长,效果也不错。就是有点方向性。

网友:
无源天线信号馈线越短越好,最好贴近GPS模块放置天线
建议你看下Ublox的Hardware Integration Manual
随便哪个系列的都可以

汽车那种带塑料盖和尾线的是有源天线,信号已经经过放大,所以馈线长一点影响不大

网友:
天线有分5V供电跟3.3V供电的

网友:
我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哦

楼主:
还没有,正在实验是不是电池电压过低或者是天线电压低的问题。。。是不是原件批次不好啊,哭死了

网友(2015-02-15):
内置有源天线最主要的是中心频率偏移的问题,要与你实际的机构外壳相匹配才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请问频率偏移应该找谁解决呢? 天线厂提供类似的协助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请问频率偏移应该找谁解决呢? 天线厂提供类似的协助么,谢谢 ...

楼主应该去找天线厂家问问看,他们会给你解决的  我已经去找天线厂家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请问能推荐一个厂家么,谢谢

网友(2015-04-0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请问能推荐一个厂家么,谢谢

我找的厂家是 深圳连城电子。他的qq1683673183

网友B(2015-07-10):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朝天,上面不能有金属,厚塑料都不要有。可以用5cm电线临时天线,算下1.4g的波长,效果也不错。就 ...

版主,求教个问题,是不是GPS天线离GPS模块比较近就不需要有源天线了?无源也能很好收到信号?我的产品是50mm x 30mm的,里面有GPS、GPRS还有蓝牙,这几个天线怎么布局?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求教个问题,是不是GPS天线离GPS模块比较近就不需要有源天线了?无源也能很好收到信号?我的产品是 ...

拆个手机看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C:
最近也在测试GPS,用的模块是M8N,天线用的GPS/北斗双模的,现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测试GPS,用的模块是M8N,天线用的GPS/北斗双模的,现在还不错。

陶瓷天线?

网友:
有源的陶瓷天线

网友:
天线是个大问题啊,我现在用无源的陶瓷片做,定位时间有点长,一般都要五六分钟才能成功定位。也想加个LNA放大,但是LNA芯片好小啊,焊接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