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用pll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大家好   我今天调用pll做了一个小实验,程序如下:
module ccd_test(
        clk,
        reset_n,

        led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output led;

wire clk_1X;
wire inclk0;
wire c0;

pll1 U1(
        .inclk0(clk),
        .c0(clk_1X)
);

ccd_driver U2(
        .clk_1X(c0),
        .reset_n(reset_n),
        .led(led)
);

endmodule

U2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假如pll倍频后的频率为14.318M,则计数器计数,到14.318M次(也就是1秒)后取反led的状态,但是编译后有警告如下:
Warning (14285): Synthesized away the following PLL node(s):
        Warning (14320): Synthesized away node "pll1:U1|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1_altpll:auto_generated|wire_pll1_clk[0]"
Warning (21074): Design contains 2 input pin(s) that do not drive logic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lk"
        Warning (15610):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reset_n"
此时,程序也不能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把U2与顶层模块合并,则程序变成:
module ccd_test(
        clk,
        reset_n,

        led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output led;

wire clk_1X;
wire inclk0;
wire c0;

reg led;
reg[25:0] cnt;

`define DELAY_500MS (cnt==26'd14318000)

always @ (posedge clk_1X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cnt<=26'd0;
        else if(cnt==26'd14318000)
                cnt<=26'd0;
        else
                cnt<=cnt+1'd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_1X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led<='d1;
        else
        begin
                if(`DELAY_500MS)
                        led<=!led;
                else
                        led<=led;
        end
end

pll1 U1(
        .inclk0(clk),
        .c0(clk_1X)
);

endmodule

这样编译之后警告消失,并且程序运行正确,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你第一种写法根本就没有用到clk_1X,怎么可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种写法根本就没有用到clk_1X,怎么可能正常

我在U2模块用到了   就是U2功能比较简单   我就没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U2模块用到了   就是U2功能比较简单   我就没写。。

  你U2例化的时候没有用到clk_1X啊
ccd_driver U2(
        .clk_1X(c0),
        .reset_n(reset_n),
        .led(le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U2例化的时候没有用到clk_1X啊
ccd_driver U2(
        .clk_1X(c0),

  .clk_1X(c0),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U2的输入为clk_1X吗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k_1X(c0),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U2的输入为clk_1X吗   是我理解错了?

显然错了啊,C0是输入,clk_1X是端口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错了啊,C0是输入,clk_1X是端口名而已

是啊   但是c0是pll 也就是U1倍频后的输出啊  只是把c0与clk_1X联系起来就行了  不是这样吗

网友:
把c0改成clk_1X,也就是
ccd_driver U2(
        .clk_1X(clk_1X),
        .reset_n(reset_n),
        .led(led)
);

网友B:
你的pll模块是这么写的
pll1 U1(
        .inclk0(clk),
        .c0(clk_1X)
);
inclk0是输入端口名,输入的信号是clk
c0是输出端口名,输出的信号是clk_1X
在其他模块中如果你要使用pll输出的时钟信号,你需要的信号时clk_1X而不是c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l模块是这么写的
pll1 U1(
        .inclk0(clk),

恩  我明白了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