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新手尝试制作四轴飞行器还需要做些什么?注意什么?

楼主(2015-01-07):
尝试用STM32制作四轴,飞机基本搭好了,MPU6050数据已经读出,数据融合和姿态算法用的是匿名四轴里的IMUupdate,油门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给电调的PWM波进行控制。现在只是想实现简单的平稳的飞起来一定的高度再平稳降落,没有遥控器什么的,请问还需要做什么,调试最后输出控制的PID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我这几个月一直跟个瞎子一样摸索啊。。。。

网友:
需要做遥控器

网友A:
需要做很多的。。。你所说的其实是很困难

楼主:
我现在也觉得遥控器可以辅助稳定,是不是完全依靠飞机自己自稳非常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很多的。。。你所说的其实是很困难

是不是单单依靠飞机自己自稳非常难?

网友B:
没有摄像头、光流传感器什么的自稳比较难,尤其你现在是什么参数都没调,更不可能了
所以遥控器还是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摄像头、光流传感器什么的自稳比较难,尤其你现在是什么参数都没调,更不可能了
所以遥控器还是要有的 ...

知道了 谢谢啊。继续摸索,我以为不用遥控器简化了四轴,没想到还加大难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啊。继续摸索,我以为不用遥控器简化了四轴,没想到还加大难度了。。。 ...

本来就是要飞的东西,肯定要遥控啊。难道你要拖根线控制?

网友D:
想实现飞机平稳起飞降落楼主是想实现飞机在遥控飞行的平稳性吧,要是这样需要借助陀螺仪或者GPS,单凭飞机本身不好做,再者即使是使用了GPS的大疆的飞机在手动遥控的模式下也不能保证飞机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要飞的东西,肯定要遥控啊。难道你要拖根线控制?

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最后一步是打算让飞机循迹飞的。。。现在看来异想天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实现飞机平稳起飞降落楼主是想实现飞机在遥控飞行的平稳性吧,要是这样需要借助陀螺仪或者GPS,单凭飞机 ...

那么有遥控的时候如何做到稳定的?
难道是根据飞机的状态手动给他相应的油门自己来控制?
还是飞机起飞的时候并不稳定 需要手动控制,升空之后的时候飞机才能稳定?

网友:
你自己一个人想把这整套做出来太困难了,我觉得还是先买一个模型,先会玩它,然后研究它,想做硬件就研究硬件,想做软件就研究软件,然后从稳定性或控制性作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