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没有双核A9,Imx6能做到一个核跑Linux,一个核裸奔么?

楼主(2015-01-07):
实时性要求和网络要求很高,又不想上VxWorks,毕竟比较贵。
所以打算上一个双核的A9,一个核跑Linux,负责网络、文件这些,一个核裸奔,处理实时数据。
裸奔核对外设要求很低,就串口和GPMC。
但是,需要裸奔的核能够访问外部的DDR3,以便和Linux核交换数据。不知道飞思卡尔官方这方面的技术支持么?
就我粗读手册来看,DDR控制器和两个A9都挂在AHB上,
那么一个A9初始化完成控制器,在MMU中把部分DDR设置成不映射,那么另外一个A9应该可以通过读写这块内存来实现双核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
好BT的要求,这种问题你直接联系代理找技术支持吧。

楼主:
关键是有官方支持么?这个是公司的项目,关系今后数年的产品……而且换IMX6,就意味着脱离Ti,对于多年的关系是个很大的损害,所以除非确定可以得到官方支持并初步评审通过,否则还得坚持用昂贵的DM……
如果确定可行,请飞思卡尔在本坛的支持人员告知成都的飞思卡尔代理商联系方式,我们先联系下,让上层去沟通。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可行的,请加油

网友:
虽然双核,但共用了很多资源,比如总线,RAM等. 有分配好的把握吗?
感觉还是用两个片子更靠谱.

网友:
加个cortex-M系列协处理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好牛的要求,这是什么产品 ,

网友:
双核能这样搞吗?第一次听说

楼主:
裸奔核对外设要求很低,但是对数据处理能力要求和实时性要求很高,所以就想出上面那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个前提,就是裸奔核要能够访问DDR,以便和Linux核交互,再有就是官方得有支持,不说Ti得StarterWare那个级别,至少基本得裸奔工程得有个。

网友:
官方还没有这样的应用实例吧

网友A:
完全可以。可以参考Zynq的实现方法。

只要:
1、Linux内核不初始化第二个处理器,不多用内存,这个Kernel参数即可。
2、小心处理GIC,L2 Cache等东西,这个需要仔细斟酌,大不了不开L2。GIC要小心设置。
3、次要核用到的外设Linux不要处理。
你的要求就能充分满足。

4核处理器,跑三个不同的RTOS加上一个Linux都可以实现,主要是UBoot和BootLoader的配合略麻烦一点点,别的不很麻烦。

如果MX6实现了RemoteProc(似乎没实现),那就更省事了。。。

当然,如果要把这种架构做稳定,而且性能调优;文档、支持等等很好,etc。。。那可能比较麻烦,不如上Xenomai这样的东西了。

楼主:
就是啊,所以很疑惑。
理论上可行,但是官方没有资料,我们都是用Ti得,所以得问问IMX6得细节。
其实这个问题的重点有3个。
1.可以让linux只在一个核上跑么?(这个对官方应该没难度)。
2.Linux核初始化DDR后,裸奔核能访问DDR么?(这个就是关键)
3.能不能有个基本的裸奔工程,不需要很详细,只要初始化好MMU、Cache、串口和GPMC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可以参考Zynq的实现方法。

只要:

谢谢。
外设上基本不冲突。
但是,裸奔核能访问DDR么?
GIC是什么东西?
L2是两个核通用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所以很疑惑。
理论上可行,但是官方没有资料,我们都是用Ti得,所以得问问IMX6得细节。
其实这个问 ...

1、可以。Kernel BootArg加maxcpus=1即可。
但是,似乎,理论上,Linux Kernel只能跑在CPU0上,就是系统Boot引导的那个Primary CPU。

2、DDR初始化Kernel不管,这是UBoot或者上一级BootLoader干的。
Kernel只是获得可用内存空间并且用,内存控制器初始化不管。
当然,低功耗、休眠的时候可能会去操作内存控制器,但正常情况下不介入。

3、裸奔工程框架和你单核裸奔(或者从主处理器Boot,裸奔)是一样的。
MMU,L1是每个核独享的,自己想怎么初始化都行。
L2,GIC是双核共享的,这个由Linux Kernel初始化,裸奔工程要小心处理,不能影响Kernel方可。
其它独享外设随便用。

问题在于Kernel加载和裸奔代码的加载流程控制上,此外是共享资源和Kernel的互动上。这两个要需要比较好的技术支持才容易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外设上基本不冲突。
但是,裸奔核能访问DDR么?

其实反过来,是另外一个思路:
如果实时代码的事件源是唯一的,能不能把Kernel的中断和系统处理锁死在一个Core上,另外一个Core让某个进程独享;事件用BusyWait的方法获得?

印象中,答案是可以,如果你的系统能满足这个假设,那么这个实现方案的复杂度就低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外设上基本不冲突。
但是,裸奔核能访问DDR么?

具体请看ARM的TRM,CA9的多核是分层架构,MPCore里的东西有些是共享的,比如GIC通用中断控制器,比如全局时钟,比如L2 Cache。

网友:
RT-Thread不是可以和linux一起运行吗,去了解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Kernel BootArg加maxcpus=1即可。
但是,似乎,理论上,Linux Kernel只能跑在CPU0上,就是系统B ...

高人啊,可惜这帖忘了开成悬赏帖,不然一点莫币也算聊胜于无。

1、Linux Kernel只能跑在CPU0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2、DDR初始化Kernel不管,这是UBoot或者上一级BootLoader干的。------------是不是说,bootloader初始化DDR控制器后,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可以读写DDR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然DMA一类的没法处理。
     基本上来说,就是linux核初始化DDR控制器,把内存加载到比如0x8000000开始的地方,然后裸奔核以0x80000000为基址就可以读写DDR了?

3、MMU,L1是每个核独享的,自己想怎么初始化都行。L2,GIC是双核共享的,这个由Linux Kernel初始化,裸奔工程要小心处理,不能影响Kernel方可。其它独享外设随便用。------------看来L2得关掉了……能不能只关裸奔核的?

问题在于Kernel加载和裸奔代码的加载流程控制上,此外是共享资源和Kernel的互动上。这两个要需要比较好的技术支持才容易搞。------------------对,交互是个大问题,不过如果裸奔核可以直接访问DDR就好办了,linux核在初始化MMU的时候,把一部分内存
比如10M,设置成不映射,这个时候这段内存就是物理地址,两个CPU就可以互动了。

网友:
一_一|辛苦看完评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大开眼界,留下足迹

网友:
完全可以的,英蓓特的mars board就有示例演示一个核跑linux,另一个跑uc/os-ii的。不过只有二进制文件,无源码。可以找它了解下,不外乎给点钱。imx6官方有platform sdk,就是用来裸奔的。

网友:
a9是支持smp和amp的,理论上要支持amp不难,主要是中断的路由和资源的分配。上电时imx6只启动core0,完成一定初始化后,设置其它核的入口地址后,使能其它核即可。以前跑过mpc8641d的amp,运行的两个vxwork映像。a9暂时没跑amp需求,没有研究过。但肯定是可以的,难度不会太大。

网友:
rtt已经支持了,联系一下他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啊,可惜这帖忘了开成悬赏帖,不然一点莫币也算聊胜于无。

1、Linux Kernel只能跑在CPU0上-------这 ...

完成基本初始化之后,主要InterConnect的Master对外设(所有外设,内存,etc)的访问是等地位的;除非使用到了Secure等特殊的设置。这个涉及到ARM内部的AMBA总线架构,找点资料看一下就十分清晰明了了;FSL或者TI的手册在这方便的信息偏少。
即如你指出的,初始化DDR完成之后,两个Core、DMA控制器,对DDR内存的访问是等地位的;谁都可以直接读写物理内存地址,基本没啥限制。

L2近似认为裸核的不能开,这样省事儿;否则invalidate等操作就要小心。
中断控制器尽量不要动共享中断,只用独享中断,etc,GIC这边问题会比较复杂,最好有Kernel的技术支持,会比较稳妥。

Zynq下的大致的系统启动流程大致如下,如果方案不依赖Linux的RemoteProc机制,其它ARM多核的启动流程也会类似:
系统启动 -> 所有核都会启动,都运行芯片内置的BootROM -> 主核(CPU0)运行BootROM的核心代码,其他核(CPU1-N)由BootROM放入休眠状态 -> BootROM Load 第一级用户BootLoader到CPU0并运行;
第一级用户BSL初始化DDR内存控制器等 -> 第一级用户BSL加载UBoot (或者UBoot就是第一级BSL,他来初始化DDR。);
UBoot加载Linux相关物资到内存;UBoot与BootROM互动,为裸奔核加载相关二进制代码,启动裸奔核或者继续休眠之;
Kernel启动,用户通过参数告诉内核,只能用哪些内存区域;剩余内存就是裸奔核/Linux和裸奔核通信所使用的了。
当Kernel启动完成之后,在特定内存地址放特定的数据,然后裸奔核才好完全正常的执行代码,这里是因为要等Kernel初始化MPCore等等货色。

# 流程上的细节跟据系统设计会有所出入,但是大体上就这样了。
# Kernel是用户指明用哪些内存才会去使用,所以预加载裸核的代码到保留内存区是没问题的。
# 裸核一般是编号最大的那个,比如3+1,裸核就是CPU3,Kernel初始化0-2,Kernel决定的。
# 裸奔核的代码可以在Kernel启动之后,由Kernel驱动来加载,参考RemoteProc的实现,这个更高端一些,当然也会有更复杂的要求。

如果有对MPCore和Kernel都非常熟悉的技术支持,这个不是复杂的命题。

网友:
说点其他方法:用A9+一个MCU。这样都会兼顾的。

网友B:
楼主看看RTT+Linux吧,已经比较完善了

网友:
Ti有   m3和c20000做在一个芯片上的产品,没有mm全裸奔

网友C:
一个 2B 的想法,四核可以跑 3个 操作系统 ,我可不可以 8核 跑 安卓 wp linux  然后 一键 切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RTT+Linux吧,已经比较完善了

看了一下他们的PPT,
AMP应该用的是RemoteProc,因为涉及到热插拔CPU。这个的缺点是如果Xilinx没有持续维护RemoteProc接口,用新版Kernel可能会遇到点问题。
SMP那个走半虚拟化的方案如果RTT不能提供持续的移植和支持,或许会比较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 2B 的想法,四核可以跑 3个 操作系统 ,我可不可以 8核 跑 安卓 wp linux  然后 一键 切换呀 ...

这就是虚拟化干的事情。

网友:
好牛逼的技术 第一次听说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虚拟化干的事情。

这样就可以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用哪个操作系统了!

网友D:
l围观一点这高大上的问题!飞思卡尔的片子比TI的便宜吗?

网友E:
这种要求 ,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核上完成 ,搞个ARM+PPGA不就可以完成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要求 ,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核上完成 ,搞个ARM+PPGA不就可以完成嘛

FPGA要增加成本的,而且和ARM的数据交互没有这种方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l围观一点这高大上的问题!飞思卡尔的片子比TI的便宜吗?

高端ARM 飞思卡尔比TI便宜。

网友:
TI的有点贵 没玩过双核的

网友:
大开眼界。。飘过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PGA要增加成本的,而且和ARM的数据交互没有这种方案好。

楼主这方案,如果有这种片子价格肯定不菲 。

网友G:
不如一个单核a9加个m4,既省钱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一个单核a9加个m4,既省钱又简单

M4速度不行的,450M的DSP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成基本初始化之后,主要InterConnect的Master对外设(所有外设,内存,etc)的访问是等地位的;除非使 ...

高人,非常感谢dr2001坛友拔刀相助 。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方案,如果有这种片子价格肯定不菲 。

楼主这个片子价格不贵的,我司就在使用

网友:
也可以 SMP 里面用亲和性绑定,把普通任务绑定在 0 核上,然后一个对实时性要求高的绑在 1 核上,比裸跑实现起来简单,调试器来也方便,性能折损要看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片子价格不贵的,我司就在使用

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价格大约多少?

300人民币左右。

网友H:
是工业级的吗,还是高通的便宜,联发科的更便宜,64位的,8核心的也不贵

楼主:
300的是双核的还是4核的?
我记得双核的没这么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的是双核的还是4核的?
我记得双核的没这么贵吧

300是4核的,现在好像降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工业级的吗,还是高通的便宜,联发科的更便宜,64位的,8核心的也不贵 ...

高通的芯片你更不好买。而且那个是手机方案。

网友I:
再等等,飞卡应该很快会出A9+M4的处理器,正好适合你的应用场合,一个跑linux,另一个跑rtos,之间通讯用共享内存,队列,邮箱等,都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J:
可以的,双核这么玩比较简单。我们有在单核跑双系统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双核这么玩比较简单。我们有在单核跑双系统的。

单核怎么跑?xenomai?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片子价格不贵的,我司就在使用

噢 ,什么片子 ?  多少RMB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再等等,飞卡应该很快会出A9+M4的处理器,正好适合你的应用场合,一个跑linux,另一个跑rtos,之间通讯用共 ...

从那得到的消息 ,消息可靠嘛

网友:
好牛逼的用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单核怎么跑?xenomai?

单核可以跑的,linux挂在RTOS下面,作为一个任务来跑。linux是RTOS的空闲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单核可以跑的,linux挂在RTOS下面,作为一个任务来跑。linux是RTOS的空闲任务。 ...

RTTHREAD?
可有例程?对此很感兴趣

网友:
一直对多核怎么写驱,分配有兴趣,  上次问了下 飞卡 的技术, 也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那得到的消息 ,消息可靠嘛

路边社,可以期待

网友L:
即便功能可以实现, 那问题来了, 2核之间交互数据的速度会有“坡脚”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即便功能可以实现, 那问题来了, 2核之间交互数据的速度会有“坡脚”的可能吗?

TI是32bitDDR3,按照官方的说法CLK跑300M
imx6是丧心病狂的64bit……

网友:
这种设计估计是以后的主流 。多核组合在一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可以参考Zynq的实现方法。

只要:

Zynq 这种设计优势很明显啊 ,功能很强大 !

网友:
这真是高大上的应用了,学习一下大家的思路

网友:
楼主,联系FSL的FAE,咨询i.MX 6SX即可,A9+M4, Linux + MQX!!!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官方支持么?这个是公司的项目,关系今后数年的产品……而且换IMX6,就意味着脱离Ti,对于多年的关 ...

散热问题怎么解决的?飞思卡尔的FAE直接让采购叫他们来就OK了。

网友N:
ADI的BF60X系列是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O:
我觉得可行,有变态方式。我试过linux下,mmap映射物理地址到应用程序后,在应用层就完全访问物理地址(我只试过外设),曾经在应用层关了系统计时器,结果死机啦,时间片永远不切换了。这时你独享全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散热问题怎么解决的?飞思卡尔的FAE直接让采购叫他们来就OK了。

imx6发热很大么?
我就觉得P2020发热大,ARM还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ADI的BF60X系列是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BF各种适合,就是主频上不去……
其实BF才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运用的,大量的逻辑运算,又有不少的浮点……奈何频率实在不给力,而且不知道后续如何,不像ARM,后面明确的有1.5G的4核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可行,有变态方式。我试过linux下,mmap映射物理地址到应用程序后,在应用层就完全访问物理地址(我 ...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TI是32bitDDR3,按照官方的说法CLK跑300M
imx6是丧心病狂的64bit……

64bit是freescale的传统

网友M:
引用 楼主:
imx6发热很大么?
我就觉得P2020发热大,ARM还没遇见过。

i.mx6d的发热还是很猛的。特别是开3D后,甚至要考虑主动散热。

网友N:
引用 楼主:
BF各种适合,就是主频上不去……
其实BF才是最适合我们这个运用的,大量的逻辑运算,又有不少的浮点…… ...

BF609的600MHz在blackfin中已经算是高的了。不知道你什么应用需要上G的处理速度。因为60x有专用的视频处理单元,图像处理上不逊于2G主频的ARM。

楼主:
引用 网友N:
BF609的600MHz在blackfin中已经算是高的了。不知道你什么应用需要上G的处理速度。因为60x有专用的视频处 ...

不处理图像,变电站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M:
i.mx6d的发热还是很猛的。特别是开3D后,甚至要考虑主动散热。

看来发热是飞思卡尔的一贯风格啊

网友P:
TI的达芬奇系列是ARM+DSP架构的,理论上很适合楼主的任务,按理说楼主的设备那么高大上,对成本没那么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TI的达芬奇系列是ARM+DSP架构的,理论上很适合楼主的任务,按理说楼主的设备那么高大上,对成本没那么严格 ...

以前就是这系列的L138,速度跟不上了,现在的DM太贵太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这系列的L138,速度跟不上了,现在的DM太贵太复杂

L138的速度还跟不上 ? 这么高级的片子

网友:
。。。还能这么搞,之前从没想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N:
ADI的BF60X系列是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请问,ADI的BF60X系列的双核的吗  ?

网友:
看来还是得要原厂的大量支持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用法,开眼界了

网友:
TI的keystone系列A15估计适合,有2核 4核版本…

网友:
xiilinx   a9双核运行linux和裸奔的 文档。

cycloneV现在也有。视频地址:http://fpgadesign.cn/p/vd.php?id=44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ADI的BF60X系列的双核的吗  ?

BF60X是双核,两颗核加起来有1GHz.后期会有cortex A5+DSP的。

网友Q(2015-10-15):
引用 网友N:
ADI的BF60X系列是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你好,咨询个问题,我最近也是遇到需要用DDR来做双核之间的数据共享交互,用的就是blackfin 60x双核,现在有点疑问的是,跑linux的那个核,该怎么划出一块DDR区域,同时linux又能进行对划出去的进行访问呢?在linux端该怎么去实现呢?之前共享的数据量不大,就直接用了L2内存来做双核间的数据交互,同是划出去一部分DDR给裸核使用,现在是想直接用DDR来做共享内存,但是不知道linux端该怎么操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你好,咨询个问题,我最近也是遇到需要用DDR来做双核之间的数据共享交互,用的就是blackfin 60x双核,现 ...

刚测试验证成功了,把DDR划一块出来当作共享内存,把需要共享的数据放在划出来的那一块内存区,然后linux那个核直接地址访问获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刚测试验证成功了,把DDR划一块出来当作共享内存,把需要共享的数据放在划出来的那一块内存区,然后linux ...

Linux的标准方法是RemoteProc这个模块。动态拆一个CPU,加载FW,然后运行。它的一个实现是OpenAMP,GitHub上,你可以看看。

这个的好处是Kernel定了,调应用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 2B 的想法,四核可以跑 3个 操作系统 ,我可不可以 8核 跑 安卓 wp linux  然后 一键 切换呀 ...

这个2B想法硬件厂商最喜欢

网友(2015-11-18):
I.MX6可以一个核心linux 一个跑rots
参考文档:
http://www.dave.eu/sites/default ... -linux-freertos.pdf
但该文档的公司不开放他们的代码,买他们的板卡才能看代码。
我看过ZYNQ的方法,我认为I.MX6上的实现方法跟ZYNQ的是一样的,因为都是Cortex-A9双核,好像关键要点在于资源要互斥,上述帖子提到的L2 Cache的问题,ZYNQ的例子好像是RTOS不用L2 CACHE的
我感觉要想把问题弄透,并长远使用,可以研究OpenAMP并移植它。
另外在Freescale的论坛的一处问答中,提到可能Freescale会在其Linux发行版上支持OpenAMP。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75669

网友:
TI的异构多核满足楼主需要  8148 8168   DSP + ARM

网友R:
楼主可以了解下TI的J5 eco(A8 + 674x + M3),价格在$16左右  性价比可以

网友:
可以的哦  我记得 又快板子 还有历程   一个 linux 一个 ucos

网友S:
可以看一下Freescale的 i.MX 6SoloX, 马上Linux + FreeRTOS也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所以很疑惑。
理论上可行,但是官方没有资料,我们都是用Ti得,所以得问问IMX6得细节。
其实这个问 ...

学习啦,实在太高级。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可以看一下Freescale的 i.MX 6SoloX, 马上Linux + FreeRTOS也有了

这个哪里有资料,感谢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官方支持么?这个是公司的项目,关系今后数年的产品……而且换IMX6,就意味着脱离Ti,对于多年的关 ...

I,MX6SX一个A9核 一个M4核,不是很合适么 我安富利的

网友:
原来双核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这个哪里有资料,感谢啊

别着急   再等一两个月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别着急   再等一两个月

哎哎,还以为有救星了那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哎哎,还以为有救星了那

你在用这个片子么?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可以了解下TI的J5 eco(A8 + 674x + M3),价格在$16左右  性价比可以

看来就是138的升级版本,不过我们都是单精度浮点,而且计算量相比逻辑不多,所以还是带FPU的ARM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U:
I,MX6SX一个A9核 一个M4核,不是很合适么 我安富利的

160M的M4完全没法用,太慢了。
以前的138可是450M的ARM9+DSP。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可以看一下Freescale的 i.MX 6SoloX, 马上Linux + FreeRTOS也有了

没戏,160M的M4完全没法用,太慢了。
以前的138可是450M的ARM9+DSP。

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案,两个AM3352,一个Linux,一个StarterWare。
两个核之间通过SPI来交互数据。

网友:
是做变电站故障录播和分析的吧?

网友:
有用i.mx6 solox的开发板了,udoo neo。海淘大概20天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