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四轴的电子部分

楼主(2015-01-07):
前几天放假搞了一些小玩意 使用在原来四轴的电子部分升级上的。玩四轴么 就是折腾,呵呵

首先是隔离USB模块,很简单的电路,就是由于电源隔离的原因才搞了这么大。
正面是USB隔离芯片

后面是隔离电源

接下来就是PWM驱动商用电调的电路,我买了一个haoying的四轴电调,一直以来没有东西驱动,就放在那里落灰了的,这次做了这个电路就可以集成到这套四轴电子部分中去了

由于电路部分是3.3V,但那时电调部分是5V还带BEC,因此才有了后面个片子转换,我实在是不想烧掉管脚或者我的USB接口

楼主:
这个是分电板。 在taobao上的分电板有的非常简单,就是纯粹的分电功能,也有一些继承了一点DC/DC电路,用来提供5V或者3.3V的电压。但是这些分电板都做得好丑。。。。
因此自己画了个,也是头一次实验打这种焊盘(就是一个大孔边上一圈小孔)

这个板子由于是自己画的,因此可以完整的集成到下面帖子的那个飞控模块上,并且板上的MCU可以提供一部分计算能力。

楼主:
这是飞控部分
分控版已经发过了,原来的帖子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936-1-1.html

这个模块的机械结构部分设计的不够精细,造成了多次返工和调整,因此距离上次完成飞控版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个板子集成了减震结构,一个小屏幕和一堆接口,是整个四轴电子部分的核心

楼主:
新的电调板 还没组装呢

设计的时候就发过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8904-1-1.html

板子从设计上大约能10A的电流(50C升温),电压不大于48V。但是我买到元件是按照6S买的,因此最终的成品还是6s的电压水平。

楼主:
无线的部分实在是大了点,不知道原来的那个细细的小支撑能不能受得了。

上面有很多的无线数传的电路,可以分别开关,我根本不指望我的水平可以解决电磁兼容性的问题,因此,用到什么把什么打开就可了。。。。

也还没有组装,过两周组装好了还会发个图片对比:)

楼主:
这个三轴云台驱动板已经画好了很长时间了,因为对航拍没有什么实际兴趣,加上三轴平台实在是太贵,因此一直拖到现在才刚做好板子,我会和上个无线的板子一起焊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点程序用起来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板子做的也很漂亮

网友:
期待你的大作,全套自己开发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lz很强大,学习下

网友:
又见楼主来秀四轴了,围观一下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好有钱,陀螺上了ADXRS450还是453?

楼主:
无线部分贴完了,但是插接件还没焊上去,得先试试贴片部分功能是否正常

这个是三轴云台驱动板,也只是贴完了,插接件还没搞,

网友A:
楼主这套东东坐下来估计烧了  万把块了吧
现在发现自己做点东西成本一点都不低
本来想买个烤箱做个温控器,可以自己设计很多功能在上面,核算了一下自己做的话控制器比烤箱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套东东坐下来估计烧了  万把块了吧
现在发现自己做点东西成本一点都不低
本来想买个烤箱做个温控器 ...

差不离了,好几年下来也差不有了,

买的确方便省钱,但是自己决定做就是以这个为乐趣,也会做出称心的玩具来

比如,想用CAN总线,就设计出来就好,想集成减震机构,直接做进去就是, 想用什么器件,加什么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最终真正限制的是想象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线部分贴完了,但是插接件还没焊上去,得先试试贴片部分功能是否正常

三轴云台驱动板:
    用的DRV8332吧,没必要用这么大的3个电容吧,占空间
  这块板左下角 什么芯片?

网友:
高手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轴云台驱动板:
    用的DRV8332吧,没必要用这么大的3个电容吧,占空间
  这块板左下角 什么芯片? ...

Er, 那空间空着干嘛呢? 还不如放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Er, 那空间空着干嘛呢? 还不如放个电容

板子增厚了,还是苗条点好

网友C:
看到这传感器,我就默默的走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传感器,我就默默的走开了

看了楼主的IMU  我立马感兴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电调板 还没组装呢

设计的时候就发过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8904-1-1.html

大四轴的话10A小了吧,至少按照持续20A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四轴的话10A小了吧,至少按照持续20A来设计。

我是根据上一版的飞行实际测量结果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上一版的飞行实际测量结果做的

等你换4112电机15寸桨6S就知道电流有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换4112电机15寸桨6S就知道电流有多大了。

上一版本的经验来看,我设计参考值是10C温升跑10A电流,测试的时候最大13A的时候也基本不热。实际上最热的不是MOS,而是MCU -_-!

这个版本是器件选择相对简化,支持6S电池,电流指标应该没有大变化

我没有大直径盘式电机,近期也没有打算搞那么大的 (主要是电机太贵。。。。好几百大刀一个呢)

楼主:
做好了电调, 上午的时候试了其中的一个,无刷顺利的转起来了,没有任何麻烦哪

这个是其中的一面

这个是另一面的一部分细节

一共做了5个,排排拍照:)

配套的分电板,已经焊好接头

除了无线部分的四轴电子系统

呵呵,下面完善飞控程序 呵呵

网友(2015-05-09):
美不胜收!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全套自己做

网友(2015-08-16):
哎 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做啊  虽然很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