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扫描,长按短按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需要用到4按键扫描。

要用到 长按 短按 连按,甚至组合按键等。
参考了一些例程 。

如关于按键扫描程序的终极讨论 http://www.cnblogs.com/craftor/p/3811748.html
还有  很好的按键扫描程序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PJW7Gx_AhmZ4KzhJoQFeAmqLn5G3-H2fOluindOZoBLagHGs2Aya3TnncJbKrQlwReOSeJK29-fekzxkfH92crQfdvYDYe-urz7WGJ_tcO

在实验长按短按的时候,发现短按正常,长按的时候 除了响应长按的结果, 每次都会触发一下短按。不知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时间控制  首先0.5s以内算短按,大于1s算长按;其次判断短按要排除连按。

网友A:
短按要检测按键弹起,要不然区分不了短按和长按

网友:
用时间限制 做下滤波算法

网友:
组合按键, 扫描...
小心处理

网友:
处理感兴趣的按键事件就好了
keyscan  ---> keyvalue | keydown | keyrepeat | keylong | keyup

处理感兴趣按键事件:
if(keyvalue != keynull)
{
    if(keyvalue & keylong == keylong )
   {
        //长按处理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按要检测按键弹起,要不然区分不了短按和长按

现在的算法可以区分长按和短按,但是没办法解决的是 每次长按抬起的时候 会多识别一次短按,也就是说无法识别长安抬起的还是短按抬起。 - -

网友B:
执行短按程序时先判断下有没有长按处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短按程序时先判断下有没有长按处理过。

如果处理过就不执行短按了吗,那要是有过长按的案件如何处理短按。

网友:
按下与抬起都进行时间计数,如果按键没抬起过,就不再进行按键处理

编辑原因:漏字了

网友:
比较赞成2楼的实现方式。。。

网友C:
参考一下~

[转]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网友:
对第一次按下开始的特定时间内的按钮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转]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参考过了,很遗憾 他的办法也有这个 bug  - -

网友:
要么检测按键抬起,

网友:
靠,还没写完按错回车了,继续:要么使用间隔,即按键有效后间隔几百ms才能重新扫描检测

网友:
在长按处理过程中增加一个长按处理过标志,在短按处理过程中检测到有长按处理过标志的话就不处理短按处理。

网友D:
本坛很多精典的例子,首推马老师书中!下面是其中一位网友分享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8C%89%E9%94%AE

网友:
马老师的书不错!!

网友:
在按键按下的时候置位 按下 标志,并开始计时,在按键抬起的时候,计算按键事件,时间足够长则为长按键,否则,开始按键抬起超时计数,如果超时了,按键还没有按下,则为单击按键,如果再次按下,则为双击。所有计时推荐在定时期内,并通过状态机轮转。

网友:
看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277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坛很多精典的例子,首推马老师书中!下面是其中一位网友分享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 ...

看了下他的代码,貌似也没有谈论同一个按键 既有长按又有短按的情况。

我现在基本解决问题了。虽然bug还隐含存在,不过几率小很多、

在短按的时候增加了短按时常限制,必须落在范围内的才算有效短按。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KEY_SCAN(void)
        {
                u8  keys_val;
                READ_KEYS(keys_val);

                //按键端口上拉了,默认是高电平,有按键时变低。这里取反,有按键时变高。
                pinNow = 0xff - keys_val;

                pinSet_now = pinNow     & !SET;
                pinUp_now = pinNow>>1   & !UP;
                pinDown_now = pinNow>>2 & !DOWN;
                pinOk_now = pinNow>>3   & !OK;
                    if(pinSet_now & pinSet_last)
                        {
                        set_cnt++;
                        if(set_cnt>LONG_PRESS)              /*设置长按*/
                            {
                            set_cnt=0;
                            set_long=TRUE;

                            }
                        }
                     else
                        {

//                            else if (set_cnt>SHORT_PRESS)        /*设置短按*/
                             if ((set_cnt>SHORT_PRESS)&&(set_cnt<SHORT1_PRESS))
                                {
                                  set_cnt = 0;
                                  set_short = TRUE;

                                }
                              else
                                {
                                set_cnt = 0;
                                }

                        }

                    if (pinUp_now & pinUp_last)
                        {
                        up_cnt++;
                        if (up_cnt>MID_PRESS)                   /*up连按*/
                            {
                            up_short = TRUE;
                            up_cnt = up_cnt - REPEAT_PRESS;
                            }
                        }
                    else
                        {
                        if (up_cnt>SHORT_PRESS)                 /*up短按*/
                            {
                            up_short = TRUE;
                            up_cnt = 0;
                            }
                        }
                    if (pinDown_now & pinDown_last)
                        {
                        down_cnt++;
                        if (down_cnt>MID_PRESS)                 /*down连按*/
                            {
                            down_short = TRUE;
                            down_cnt = down_cnt - REPEAT_PRESS;
                            }
                        }
                    else
                        {
                        if (down_cnt>SHORT_PRESS)                 /*up短按*/
                            {
                            down_short = TRUE;
                            down_cnt = 0;
                            }
                        }
                    if  (pinOk_now & pinOk_last)
                        {
                            ok_cnt++;
                            if(ok_cnt>LONG_PRESS)                   /*ok长按*/
                            {
                                ok_long=TRUE;
                                ok_cnt=0;
                            }
                        }
                    else
                            {
                                if(ok_cnt>SHORT_PRESS)              /*ok短按*/
                                {
                                    ok_short=TRUE;
                                    ok_cnt=0;
                                }
                                else
                                    ok_cnt=0;
                            }

                        pinSet_last = pinSet_now;
                        pinUp_last = pinUp_now;
                        pinDown_last = pinDown_now;
                        pinOk_last = pinOk_now;
        }

void    KEY_ANSWER(void)
        {
            u8  i;
            if(set_long)
            {
                if(!set_flag)
                {
                if(load_val)
                {
                    show16(6,48,2,0,hz[9]);             /*载人*/
                    load_val=0;
                    dat_set[22]=9;
                    set_long=FALSE;
                }
                else
                {
                    show16(6,48,2,0,hz[10]);
                    load_val=1;
                    dat_set[22]=10;
                    set_long=FALSE;
                }
                EEPROM_WRITE(22, dat_set[22]);
                }
                else set_long=FALSE;
            }
            if(ok_long)
            {
                if(!set_flag)
                {
                if(sound_val)
                {
                    MUTE=1;
                    show16(0,48,2,0,sound[1]);
                    sound_val=0;
                    ok_long=FALSE;
                }
                else
                {
                    MUTE=0;
                    show16(0,48,2,0,sound[0]);
                    sound_val=1;
                    ok_long=FALSE;
                }
                }
            }
            if(set_short)
            {
                set_flag=1;
                set_short=FALSE;
                set_num++;
                if(set_num==22)
                    set_num=0;
            }
            if(up_short)
            {
                up_num++;
                if(up_num>40)
                    up_num=0;
                up_short=FALSE;
            }
            if(down_short)
            {
                up_num--;
                if(up_num>40)
                    up_num=40;
                down_short=FALSE;
            }
            if(ok_short)
            {
                if(set_flag)
                    {
                    set_flag=0;
                    set_num=-1;
                    ok_short=FALSE;
                    for(i=0;i<22;i++)
                    EEPROM_WRITE(i, dat_set[i]);
                    }

            }

        }

网友:
按键的状态一般分为:短按,短按抬,上按,上按抬,连按,连按抬。
做好按键的这几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写给师弟去看的,参考马老师的状态机,你可以看看

网友:
中断方式实现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一个小小的程序要做完美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写给师弟去看的,参考马老师的状态机,你可以看看

多谢,先下载研究下。

网友F(2015-09-23):
学习一下,有没有不在一个口的散按键的写法,如果这样写是不是代码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过了,很遗憾 他的办法也有这个 bug  - -

我一般是按键共分为:按下,释放,长按,重复,有效;按下并弹起事件为有效状态,“短按”=“有效”;也就是 按下≠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有没有不在一个口的散按键的写法,如果这样写是不是代码太多了, ...

散按键 一样的做法  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你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