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真USB的最便宜的单片机是?

楼主(2015-01-08):
需要用到比较稳定的USB通讯,常用的是专用USB转串口的芯片比如FT232这样的,可是单这样的一颗芯片就10元左右了。

请问有带USB(真正的,不是模拟的那种)的最便宜的单片机是? 或者有别的方案。

通讯速度最好能有1MBPS,10M更好。上位机驱动最好能用LIBUSB开发。

网友:
8051F340合适??

楼主:
最好能控制在5元以内,因为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但是的保证通讯的可靠性即可。

楼主:
8051F340初步查询了下9元,新塘的那个大概要10元

网友:
搭顺便车,同求

网友A:
飞凌的FM8PU86B,裸片6毛

网友:
弄个USB键盘或鼠标的芯片。应该价格很便宜。

网友:
STM32F042

网友B:
批量用过CH340T和CH341T,感觉挺好的,推荐使用CH340T,2元左右

网友:
不是有个用便宜单片机做USBASP的吗,可以看看

网友:
c8051F321,可以用内置RC震荡,省一个晶振

网友:
USBASP是用Mega8模拟的USB吧,应该不是硬件USB。

网友:
这价格,只有看看台系的MCU了,不过OTP的多,flash的少

网友C:
楼主看这个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506-1-1.html
有一定数量的话可以免费开发 芯片价格1-2元(16-32k otp  16-48pin封装)

网友D:
stm32f030只带从设备,价格2.3元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f030只带从设备,价格2.3元左右

stm32f030支持USB吗?

网友:
台系的不少,不过不好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32f030支持USB吗?

stm32f030是不带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凌的FM8PU86B,裸片6毛

查询了下这个价格1块多钱,淘宝有卖。不过开发只能汇编。 不知道开发板或者开发工具能不能提供了。
数据手册:
http://www.feeling-tech.com.tw/k ... 0/fm8pu86lv-r01.pdf

网友F:
新塘 NUC501 不过是不带FLASH 的 ARM7

NONA120

ST: STM32L100 STM32F042

GD32F150

低于5RMB 的难找

网友:
看来功能强大ST的价格还是贵了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新塘 NUC501 不过是不带FLASH 的 ARM7

NONA120

c8051F330低于5RMB,支持libusb

网友:
8051F340要十一块左右吧!
c8051F330贴片就便宜但是QFN封装,手工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用过CH340T和CH341T,感觉挺好的,推荐使用CH340T,2元左右

这个方案也不错,刚查询了340G这个型号大概1.3元,
优点是后端可以接自己熟悉的单片机开发,这个很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这个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506-1-1.html
有一定数量的话可以免费开发 芯片价格1- ...

没的开发工具是推广不开的,建议做点通用的开发板,开发工具软件什么的可以稍微收点费用,反正这里都是搞开发的,光有性能价格强大的芯片是没有用的。

网友G:
C8051F340还是不错的,USB通讯时不需要外部晶振,内置5V--3.3V稳压器,需要外围元件很少,就是价格超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也不错,刚查询了340G这个型号大概1.3元,
优点是后端可以接自己熟悉的单片机开发,这个很有利! ...

还有一个主要的是它的驱动是完全通用的,从XP,WIN7,WIN8,这样就不担心PC端驱动出问题。

网友:
才知道原来pl2303和ch341原来也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C8051F340还是不错的,USB通讯时不需要外部晶振,内置5V--3.3V稳压器,需要外围元件很少,就是价格超预算了 ...

C8051F320呢8元

网友:
232的要这么贵?

网友:
CH340便宜。  更便宜恐怕只有台湾单片机了,这个得有量然后买芯片送开发,不可能自己为了这个去从零折腾。

网友:
看淘宝价格在8块一片左右,这个价暂时还不如直接上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051F330低于5RMB,支持libusb

这个芯片QFN封装的2元左右。

初步查了一下,330的USB应该是模拟 的吧?

模拟的例程有的话贴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QFN封装的2元左右。

初步查了一下,330的USB应该是模拟 的吧?

c8051F 320,c8051f321都不到8元,不需要外部晶振,内置LDO ,USB直接供电就行
芯片+两个电容就可以工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QFN封装的2元左右。

初步查了一下,330的USB应该是模拟 的吧?

硬usb.....330 340都有

楼主:
硬件USB只有320,321有,询了下价格,
F320 7.9
F321  6.3

目前来看,最佳方案还是CH341 (仅1.3元)USB转串口,后面再接自己熟悉的任意单片机。 开发熟悉程度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usb.....330 340都有

这三个有硬件USB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硬件USB只有320,321有,询了下价格,
F320 7.9
F321  6.3

哪里报的价格?代理商还是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报的价格?代理商还是某宝?

淘宝,随便找了一家。 价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误差吧

楼主:
STM32F102,103选型上也有USB,不知道是不是硬件USB?

STM32F103C8T6大概6块多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102,103选型上也有USB,不知道是不是硬件USB?

STM32F103C8T6大概6块多钱了。 ...

STM32引脚多,需要晶振和外部电路,还需要LDO降压到3.3器件多焊点多都是成本
C8051引脚少,外部电路简单,不需要晶振和LDO

STM32F103C8T6虽然6元,但是加上晶振和LDO等价格跟C805F320,321差不多了
关键是运算速度内存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2,103选型上也有USB,不知道是不是硬件USB?

STM32F103C8T6大概6块多钱了。 ...

除了AVR大部分和STM8,带usb的基本上都是硬usb了

网友:
AVR的VUSB其实稳定性真的不错。关键是电平和晶振要匹配好。不过也就1.5mbps理论,实际80来kbps就不行,只适合做对数据率要求不高的东西

网友:
如果你对usb协议不熟悉或者不愿意换stm32之类的芯片。用ch340g。所有平台都有驱动,开发简单。但是不能自定义VID PID请求什么的,通个讯还是没问题。如果你对自己实现usb有执著的爱,那就选stm32吧

网友:
为啥要死盯着ST不放呢?键盘芯片都可以啊,Flash的2元之内妥妥的。HT68FB2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引脚多,需要晶振和外部电路,还需要LDO降压到3.3器件多焊点多都是成本
C8051引脚少,外部电路简单 ...

硬件成本上的确算起来区别不大了,但是STM32的确性能内存上很强悍

网友I:
gd32f150就不错,价格在4.xx元。

网友:
引用 网友I:
gd32f150就不错,价格在4.xx元。

听说管脚兼容STM32,不过很少听大家讨论,资料比较少吧

网友:
stc 新出的片子支持usb下载  不知道支不支持usb通讯。

网友J:
holtek的HT68FB540  几毛美金  我们在大量用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holtek的HT68FB540  几毛美金  我们在大量用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这个好像不错! 几毛大概是多少? 可以给出一个参考价格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不错! 几毛大概是多少? 可以给出一个参考价格吗?

同求。另外開發板和開發環境容易入手嗎?

网友:
nuc123  7元要不要?量大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求。另外開發板和開發環境容易入手嗎?

没有量估计人家不给这个的,所以片子是便宜可是一般人用不了

网友:
楼主,我们是做鼠标的,有很便宜的方案哦,可以帮忙开发哦,工具我们全的,带无线2.4G的也可以

网友C:
带usb最最便宜的裸片不到0.03美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usb最最便宜的裸片不到0.03美金

0.03 美金?  人民币3毛不到?!!! 小数点没搞错吧?

哪个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2015-06-14):
这个可以!

网友:
找找 无线鼠标 插电脑端的MCU ,带2.4G RF功能+USB ,<2块

网友:
sTM32f070f6

网友(2020-05-10):
ch551,ch552了解下

网友:
真 USB 的定义是什么?只要不是纯软件模拟的就行?
那楼上说的 CH551, CH552 是够便宜了,一块多一片

但 51 核的,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官方的例程感觉写得也一般,开发难度比 STM32 大

网友M:
TST8H8K64U-48I-LQFP64            RMB3.8元起免费送样
TST8H8K64S4U-48I-LQFP48           RMB3.8元起免费送样
QQ:2379747610

网友:
引用 网友M:
TST8H8K64U-48I-LQFP64            RMB3.8元起免费送样
TST8H8K64S4U-48I-LQFP48           RMB3.8元起免费 ...

不知是否支持usbhos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