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门禁打卡器的应用,烧主控芯片

楼主(2015-01-08):
门禁卡打卡机应用:

ACDC 5VDC 输入,输入有一个TVS  SMBJ6.0CA保护, 5VDC经一个功率二极管后,给主控芯片供电。

现在产品偶然性 出现主控芯片电源输入脚烧掉的情况。

1,AC-DC 5VDC   电压正常,纹波小。  上下电,开关机 电压波动都正常。

2,主控芯片,实验室加到6V,都没烧掉。

3,产品在产线出来是ok的, 到客户端应用才反馈有些烧掉。

想请教下,应该往哪个方向查找问题?

网友:
首先看是什么芯片,如果芯片有人为接触的可能性,考虑静电会不会从其他地方击穿芯片

楼主:
做好的产品,是没有人直接接触的可能的, 并且电源管脚抗静电能力会相对强的,出厂也是经过检测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过流了?是不是驱动电流太大了?最好电路上传一下

楼主:
大部分产品还是正常的。
产线有批次抽测,做可靠性,也ok。

网友:
是外面的ACDC问题吧

网友:
要就单单是个别的客户的你就给他价格DC-DC的模块修好就行了。

网友:
插座和TVS管之间串入可恢复保险丝吧!

楼主:
这是个好方法, 谢谢。

不知用压敏电阻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方法, 谢谢。

不知用压敏电阻怎么样?

tvs动作范围比压敏窄很多,因此不会有什么更加好的结果;

看电路没有大问题,你可以尝试做破坏性试验,继续调高输入电压看看什么什么时候你的tvs才起到保护,再看看你的芯片是否挂了。。。

楼主:
图从论坛帖子转过来的。

TVS是加在电源入口好,还是二极管之后好?

网友:
应该还是启动瞬间过压所致,SMBJ6.0CA的最高限压可达7.67V,如果不考虑反接问题,可考虑更换为5.6V稳压管,或者将10uF或者1uF的电容更换为5.1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