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guoxian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基于GSM远程短信电源控制]

楼主(2015-01-08):
首先感谢amo论坛,感谢飞卡,(不感谢D和CCAV) .刚好有这个开源好机会,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之前没有使用过飞卡的芯片,也没用过SIM900,更没有接触过AT指令。也没有用过Allegro(借此机会学习使用Allegro 画PCB)
所以说是个很好的体验和学习过程。

*********
基本流程:

原理图及PCB        7 Day                01,08-01,15
PCB打样                7 Day                01,16-01,22
PCB焊接                7 Day                01,23-01,30
调试                      14 Day                01,31-02,13

(预计春节前完成,鉴于个人水平及其它未知因数可能时间会有延时,尽力在节前完成过个好年,不然过年也会惦记着这事

*********
硬件功能:

硬件成本约:124元

主要功能器件:SIM900A.
PCB只做两路继电器控制。加入USART接口方便PC调试。
(功能当然可以加入温度读取,及红外发送[可控制空调等],就发挥你无限的联想吧)
PCB不加入飞卡芯片,使用KL25小板跳杜邦线完成。

*********
具体实现过程:

(只使用短信功能)

手机发送(定义的指令)》硬件接收指令(做相关动作)》相关动作完成(发送短信到发送至手机)》手机接收短信(确认操作完成)

(实现过程都是在理想状态下,暂不考虑实时性问题)

等待KL25小板发货。。。。。。。。。

下面是原理图,看了SIM900手册自己画的,如果坛友发现有什么问题希望回复我,在此非常感谢。

BOM表(内符器件价格):

网友:
越来越多人嘞

网友A:
GSM控制电源,实时性呢,网络不要延时

网友:
正准备搞个玩玩,等楼主上传大作!嘿嘿

网友B:
GSM模块需要预设发送指令吗

网友C:
项目介绍也太简洁啦 ,最后的成果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M模块需要预设发送指令吗

刚看了下sim900的手册,使用A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项目介绍也太简洁啦 ,最后的成果也没说

已经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M控制电源,实时性呢,网络不要延时

谢谢,现在不考虑实时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sim900的手册,使用AT指令,

为何不试试gprs模块,这样就可以发图片了。另外您这个sim900大概多少钱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不考虑实时性问题。

不会出什么 大事故的话,无所谓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试试gprs模块,这样就可以发图片了。另外您这个sim900大概多少钱一块? ...

发图片给板子还是板子发图片给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试试gprs模块,这样就可以发图片了。另外您这个sim900大概多少钱一块? ...

嘉力创商城有好像是39元。BOM表还没做好,现在只是大概,等全做好了再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图片给板子还是板子发图片给接收端

您可以再接个摄像头,就能把图片用板子发给接收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力创商城有好像是39元。BOM表还没做好,现在只是大概,等全做好了再发上来。 ...

看来还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再接个摄像头,就能把图片用板子发给接收端了

没用过飞卡的芯片,在学习中,这次只是为了完成本次开源,等熟悉之后再加入其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飞卡的芯片,在学习中,这次只是为了完成本次开源,等熟悉之后再加入其它的东西。 ...

恩,我对gsm模块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来和您讨论一下。

网友E:
可以买一个SIM900A的模块 这样直接发送串口指令就可以控制了 不需要了解AT指令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一个SIM900A的模块 这样直接发送串口指令就可以控制了 不需要了解AT指令集 ...

要自主独立完成, ,顺便学习下allegro.模块还是自己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自主独立完成, ,顺便学习下allegro.模块还是自己做。

那要努力一版PCB就要成功呢 否则又要多出半个月的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努力一版PCB就要成功呢 否则又要多出半个月的时间了

SIM900A是邮票孔,应该可以用洞洞板搭电路

网友:
加个LCD再配几个按键作软键盘, 可以编辑a~Z, 直接发短信

网友:
支持,期待楼主大作,刚好有几个芯片

网友F:
可考虑下现有的网络平台来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考虑下现有的网络平台来实现短信发送功能…

KL25没有MAC,需要外接MAC+PHY才能实现网络功能

网友:
有了SIM900 ,收发短信就不难啦 !

网友:
能识别短信的内容是最好的 而不是单一的控制哈 期待这部分的识别代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KL25没有MAC,需要外接MAC+PHY才能实现网络功能

这里是用无线通信 ,搞个SIM900就可以无线通信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里是用无线通信 ,搞个SIM900就可以无线通信啦

忘了SIM900A带GPRS功能可以联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忘了SIM900A带GPRS功能可以联网的

有了SIM900A ,联网就很方便啦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了SIM900A ,联网就很方便啦 !

不知道SMI900A能不能使用移动和联通的4G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SMI900A能不能使用移动和联通的4G卡

移动的卡是可以的 ,可以发短信 。联通的没试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移动的卡是可以的 ,可以发短信 。联通的没试过 !

关心网络,移动联通都有GPRS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移动的卡是可以的 ,可以发短信 。联通的没试过 !

发短信跟卡是什么网络制式没有关系吧,发短信是gsm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发短信跟卡是什么网络制式没有关系吧,发短信是gsm模式

有关系吧,电信的卡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关系吧,电信的卡应该不行

电信的是CDMA的  !

网友:
楼主做个组件出来吧。

网友:
楼主中文短信搞定没有?

网友:
gsm模块一直想搞都没有搞,等楼主大作

楼主:
我这边申通快递这段时间坑爹了,发了一个星期,还是自取。
1.17拿到KL25小板。

本来想好好研究下飞思卡尔的芯片的,可是万万没想到刚收到开源套件,事情就多起来了,晚上还要加班,只能晚上下班回家折腾了。
加之第一次使用Allegro画板,学习了几天。
为了按时完成开源,我就直接使用苏大的例程和库进行更改了。

注:原理图和PCB画得渣渣(只是把线扯上而已),大家多多提意见。

鉴于有网友问是否可以识别中文短信只要将中文转换成Unicode编码就可以了。由于个人时间问题,暂时就不做了。

调试过程发现问题:

1、SP3232接SIM900A模块端的串口线接反。
  解决:割板,跳线。

2、SP3232不能正常通讯。
  解决:因为是用之前拆下的芯片,漏买了这个芯片,判断可能是国产片子,果断全换105电容,通讯OK。

3、原设计光耦隔离继电器,因只设计一个电源电路。实际“地”并没有隔离。加之粗心大意直接使用PC817驱动+三极管了驱动继电器,
   因单片机是3.3V,而光耦端接的是5V,造成光耦失效。
  解决:去掉光耦,单片机直接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4、SIM900A,封装焊盘画得太宽,引起脚太近,焊接造成模块部分KEY输出脚短路。
  解决:拆开重新焊接。

引出接口,实际未使用的SIM900引脚:
pin        P3        DTR     预先是做SIM900A睡眠进入退出使用的,暂时用不到
pin         P4        RI      预先是做接收到短信识别的,但是SIM900A串口打印输出可以做识别

主要参考:
直接使用苏大的库
SIM900A_Datasheet
某通信例程(必免广告嫌疑就不打全名了,网上可以找得到相关例程)

以下是,以上错误已经更改的PCB及原理图(未对引出接口更改):

程序如下:

以下是视频的演示:(优酷上传后视频质量也是渣渣)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gzNDc0OTY0/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