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数据测量与输出的时间差

楼主(2015-01-08):
我现在想对GPS的位移数据做时间补偿,需要知道当前接收到的数据真正的测量时间点。我从有的资料上看到是UBLOX的是75ms,但是没有找到权威的资料。
所以请教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时间的。

楼主:
我想在四轴里面用加速度计对GPS进行细节修正,所以需要时间准确一点

网友:
ublox模块有秒脉冲输出,发出秒脉冲时就是当时的定位数据,串口会在一定时间后收到数据

网友:
Ublox模块输出PPS秒脉冲,PVT测量值是和秒脉冲的上升沿对齐的。Ublox手册PPS秒脉冲的章节可以找到说明!

网友:
用秒脉冲,从串口接收数据后再去解析出值肯定不准了

网友:
mark,以后用的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有一个M8的模块,我测试好后把数据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