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共用网络,WIFI穿6堵墙150多米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5-01-08):
老家网络接入端口有限,等了快一年了才还才等到一个端口,但我和我叔都要接入,只能共用网络,光纤20M两家也够用了,但中间有2户邻居间隔,都是2层砖瓦楼房,如图所示

光猫在A红点,BC是邻居家,D是我家,两红点距离150~200米,西侧是道路。
暂时不准备直接拉网线(需要经过BC两家,他们不乐意),也怕招雷击;想用无线路由器从A红点传输到D红点,实际测试在A放一无线路由器,最多只能在BC家之间收到信号,D我家根本收不到,所以在我家放一中继路由器也是没用的,放BC家又要供电,肯定没戏,邻居很扣门的,年龄又大,迷信不好沟通,
用的也是所谓穿墙路由器,目前情况是就算把路由器放到高处2楼最少也有6堵墙,直接这样连接肯定不行了,网上查有人说用高频同轴线引天线到室外,正好西侧有道路空旷,应该可以正常接收,不知道行不行,即使可以估计传输损耗也大,不知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A点的wifi传到D处?或有更NB穿墙路由器也帮忙推荐下,
搞过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都是怎么实现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已经测试把A点的路由器放到西侧的道路上,在D点西侧的道路上用无线路由器做中继,完美接收,当然路由器不可能放大外边的,准备把路由器的天线引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穿墙就别想了。不现实。还是琢磨怎么在A,D窗外定点对定点吧。一堵承重剪力墙能消耗-25db。所以不大可能了。

网友B:
有线搞定。wifi就算了

网友C:
UBNT 900M 非视距网桥

网友:
6堵墙,150米。还是有线比较好搞吧。

网友D:
老家就拉个网线弄点水管子保护一下好了么。

网友E:
放窗外只要无遮挡,随便搞个便宜的平板天线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
不要wfi就把路由器放窗户那边,用定向天线,接收也用定向天线。应该可以的。
不过WIFI这个东西有时候说不通,07年的时候,出差住别墅,24号一楼正中间放个路由器,我到21号楼上可以用。
是独栋的,绝对布置六堵墙,我想想有        12堵墙
不过我估计信号是从24号出来后,经过对面的墙反射过来的,不是直接穿墙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墙就别想了。不现实。还是琢磨怎么在A,D窗外定点对定点吧。一堵承重剪力墙能消耗-25db。所以不大可能了。 ...

是呀,所以准备在A、D家的西侧墙打孔把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引出来,从西侧道路传输,直线距离150米,看路由器参数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方面没有经验,求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搞定。wifi就算了

邻居有意见,说过了,不得已不想求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家就拉个网线弄点水管子保护一下好了么。

这么给你说吧,从楼顶拉线夏天累计可能性非常大,从西侧墙拉线比较好,中间两家的墙都是粉刷好的,因为中间没有支撑物体,已经找两家沟通在他们墙上附着固定一下,两家也明确表示不让砸个钉子或者从上面拉个绳子固定网线,又因为是农村老太太,太难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窗外只要无遮挡,随便搞个便宜的平板天线估计都没问题

我查了一早上了,估计也只能把天线拉出去了,北方农村的房子窗户都向阳,只能从西墙打个孔伸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NT 900M 非视距网桥

多谢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早上了,估计也只能把天线拉出去了,北方农村的房子窗户都向阳,只能从西墙打个孔伸出去了 ...

自己折腾下,成本很低的,你看网上那些DIY版平板天线才几个钱。
当然你有钱可以买正版的UBNT之类,只是没什么必要,距离近用不着高级货。
能不跟别人的房子扯上关系就尽量别扯,不然人家到时有点任何事情都能怪你头上。

网友:
简单用两个大功率路由,一个用ap网桥模式,再不行,再加一个!天线加个易拉罐天线罩

网友:
找个电钻打个洞,拉个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折腾下,成本很低的,你看网上那些DIY版平板天线才几个钱。
当然你有钱可以买正版的UBNT之类,只是没 ...

是啊,村里的人想的多,我也不想拉线,我刚刚查到你推荐的哪个天线了,准备试试,多谢

网友:
买300米好点的网线搞定得了

网友:
直接用光纤

楼主:
高大上,玩不了

网友:
房顶架设一队山寨ubnt搞定

网友:
埋地下行不

网友:
楼顶定向天线

网友:
用电力猫应该可以

楼主:
真不行,西侧那条是标准的16公分厚的水泥路,宽度已经到各家的墙下了,挖不动,再说真的开挖村干部会找我事滴

网友:
既然是在农村,应该好解决啊,你在你家正前方或者正后方多少米立个柱子,在你叔叔家正前方或者正后方立个柱子,就当拉电话线了,完全避开中间的两栋楼,信号强度不够用网线中继器。

网友:
我也强烈支持 电力猫

网友:
农村应该有电线杆吧,走电线杆?

网友:
和邻居商量下,从房顶或者墙上拉线过来,作为补偿可以把无线共享给他们使用,当然可以限制一下网速,虽然是老太太可能不会用,但是逢年过节的儿女们回来用一下也方便啊,只是过个线,对他们没啥损失,还有便宜占,我相信邻居会同意的。

网友:
还是建议定向天线+路由中继,伸出户外进行通信。
或者沿着道路埋一根线网线。

网友:
拉网线
怕雷击就拉光纤
这么远距离
就算都是高指向天线也累

网友: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10686319.html

刚刚看到这个

网友:
这个要用网桥,中间传输是用5.8G的,点对点传输。UBNT有

网友:
淘宝上搜个AP 带天线的  买一对 回来 装上就搞定了。

网友F:
电力猫很操蛋,一过电表,就没信号了!

网友:
明天晚上让你看看我的,使用5年每年维护一次

网友:
1.定向天线,杂牌走开;
2.安装在最高处,视野越开阔越好。

网友:
电力猫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
有人说电力猫,楼主去看看,最简单的我觉得还是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力猫很操蛋,一过电表,就没信号了!

电工在农村在还过电表啊。。。
放设备到别人家或者走线经过别人家才最扯淡,以后保不准各种破事。

网友:
想知道电信是怎么跟你们村拉线的,跟着他们的线走就可以

网友:
方法太多了   网桥

网友:
用过网桥两家点对点。。这样挺方便的。

网友:
平板天线加 两个Ap

网友:
屋顶架杆,定向天线可以搞定吧。发射端找个两个500mw的路由或者ap都成吧。

网友:
我用网上买的高增益平板天线(印刷电路板做的)+贝尔金7230(刷DDWRT),一端740N,超过150米没问题。

网友:
道路上加天线,定向的效果会好些

网友:
怕雷击就自己拉光纤
买两个光交换机和一卷光纤

网友:
方案1、购买电力猫试试。

方案2、用竹竿撑起来,对射的AP解决了,淘宝很多这种解决方案。

网友:
在bc两家做个中继

网友:
还是拉根线吧。你这种情况,无线不靠谱。

网友G:
电力猫是不能过电能表的不要浪费这个钱,两家能直接看到吗?两个ubnt搞定,看不到就用带POE的ubnt拉到楼顶。

网友:
A家 D家向道路侧伸出个定下wifi天线,随便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力猫是不能过电能表的不要浪费这个钱,两家能直接看到吗?两个ubnt搞定,看不到就用带POE的ubnt拉到楼顶 ...

电力猫必须在一个变压器的供电范围内,但不能过电能表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力猫➕几个电容跨表

网友:
可以买个WiFi功率放大器

网友I:
这二家是不是小白,肯定让走线好,可以走电线杆,如果你真用大功率WIFI  不是直接对着他们发射电波吗?辐射更大!

网友:
有穿墙路由器  搞电子的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二家是不是小白,肯定让走线好,可以走电线杆,如果你真用大功率WIFI  不是直接对着他们发射电波吗?辐射 ...

农村很讲究风水,讲究意头。
别说在人家墙上打个钉子,旁边立个柱子没什么,一旦人家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绝对跟你家没完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二家是不是小白,肯定让走线好,可以走电线杆,如果你真用大功率WIFI  不是直接对着他们发射电波吗?辐射 ...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应该知道,你家的树上面的枝叶伸到邻居家,他有权给你砍掉的,何况你在他家刷好水泥的墙上砸钉子固定电线,而且又是60多的老太太……
西侧的路是08年修16公分厚哪种混凝土路,直接铺到墙角下,路西侧倒是有电线杆,但不让扯线在上面的,至于为何,查一下就知道了,
我现在直接把天线引出去,中继,一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把BC买下来,上次有人装电梯,邻居不乐意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手机收下有没可以破解的网络直接给破掉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力猫必须在一个变压器的供电范围内,但不能过电能表是为什么呢?

给你个链自己看下吧,估计新出的也不会支持跨表这样网络不安全。
http://net.zol.com.cn/202/2021419.html

网友:
其实电能表有二种,一种是以前那种机械表,二种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数字表,估计机械表那种是能过的,数字表不知道里面的结构,要么里面有共轭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应该知道,你家的树上面的枝叶伸到邻居家,他有权给你砍掉的,何况你在他家刷好水泥的墙 ...

我是看到有点对点的RF转发WIFI ,看看你买的啥型号

网友J:
两个山寨UBNT,绝对能搞定,可视条件下,一个发一个收!一公里都问题!这两天也在测试这个,以及带机量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两个山寨UBNT,绝对能搞定,可视条件下,一个发一个收!一公里都问题!这两天也在测试这个,以及带机量的问 ...

有链接吗?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链接吗?介绍下

我测试用的那对UBNT是坛友转给我的!他应该没了吧!跟软路由一起出的!我也是瞎折腾着玩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