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mx28系列自制核心板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08):
最近在学i.mx283,单位也想自己做一片核心板,问我能不能做,还没打包票一定行,再此问一下大牛们。

初步定为6层板。
原理图可以参考官方的,问题不是很大。
关键是PCB,283有400M的主频,这个速度应该考虑信号完整性,阻抗匹配,时序等各种问题了。
可我只做过2层板,了解过4层的,练习过4层的,对6层没什么经验,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400M的ARM9无压力啊,DDR部分做好等长,USB走差分,基本就可以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的ARM9无压力啊,DDR部分做好等长,USB走差分,基本就可以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

只用DDR等长?不需 要用SI9000计算么?不用阻抗匹配?
是要有在工业上的。

楼主:
那i.mx6呢,800M以上了,要考虑些什么呢?

网友B:
不是看CPU的频率的 ,是看你走的线通过的信号的频率定的,比如DDR总线的频率, ATMEL的9x35 总线133M 飞思卡尔283的206M  ti的AM335X 266M 同样的DDR2内存。频率越高要求越高。
有的芯片内部做了阻抗处理不需要加外部电阻,有的需要加。
这个你要仔细看官方手册。

网友C:
自己画,累死你
在官方提供的brd上修修改改是来得最快的。

网友D:
i.MX28用四层板足够了啊,飞思卡尔专门有BGA扇出的例子。还有DDR部分的,直接抄就好,不放心再做个仿真。不过这个速度问题不大了。
i.MX6就不简单了,先玩玩i.MX28吧

网友:
最好参考官网的PCB手册 有介绍布板这方面的注意事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看CPU的频率的 ,是看你走的线通过的信号的频率定的,比如DDR总线的频率, ATMEL的9x35 总线133M 飞思 ...

感谢,感谢,您 说的加外部电阻是在总线上串电阻,还是说在布线上做到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累死你
在官方提供的brd上修修改改是来得最快的。

在官方上改,还要加紧学学PADS或orCAD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X28用四层板足够了啊,飞思卡尔专门有BGA扇出的例子。还有DDR部分的,直接抄就好,不放心再做个仿真。不 ...

说的是这个文件不:

网友D:
是的,你把AN4215.pdf给改名字了?还有AN4215SW.zip要看看,有gerber和PCB文件更清楚。

网友:
参考官网吧  这个频率的板子不是很好画的  什么差分线等长啊  各种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官方上改,还要加紧学学PADS或orCAD去~~~

官网的是 Allegro画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您 说的加外部电阻是在总线上串电阻,还是说在布线上做到阻抗匹配? ...

不要想去自己画,一次成功率低。各种不好处理,用现成的来得最快;

网友E:
在官网的PCB基础上自己修改吧 ,这样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把AN4215.pdf给改名字了?还有AN4215SW.zip要看看,有gerber和PCB文件更清楚。

/这是开发板里的,没改,
我去看看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官网的PCB基础上自己修改吧 ,这样快些

好的,还要学学另一个画图软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的是 Allegro画出来的吧

就是Cadenc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X28用四层板足够了啊,飞思卡尔专门有BGA扇出的例子。还有DDR部分的,直接抄就好,不放心再做个仿真。不 ...

四层板真的可以,怕工业上有些检测过不了

网友:
最不好过的就是静电EMC了,差分等长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电源的退耦合滤波,复位线的处理,地平面的完整是抗干扰方面的考虑,都得关注,否则很容易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层板真的可以,怕工业上有些检测过不了

测试上的问题可以想办法,四层板已经有完整地层了。当然你成本不怕多加几层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上的问题可以想办法,四层板已经有完整地层了。当然你成本不怕多加几层地更好 ...

那就是电源层上要走少量的线吧,

楼主:
那些PCB的大牛是怎么练成的呢?也是从修改上进步来的么?还是一开始就是自己设计,在错误中成长的?
有大牛指导下吧。

网友:
这玩意有难度

楼主:
就要往有难度上走,没难度的谁都会

网友F:
关键还有一步

找个可靠的PCB制造厂也是必须的  否则折磨死你

网友G:
阻抗匹配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把AN4215.pdf给改名字了?还有AN4215SW.zip要看看,有gerber和PCB文件更清楚。

官网的都是287的,283与287是pin2pin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要往有难度上走,没难度的谁都会

努力追赶大神的步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还有一步

找个可靠的PCB制造厂也是必须的  否则折磨死你

是的,是的,上次的厂子把我的敷铜跟信号线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都是287的,283与287是pin2pin的么?

pin 2 pin的,当然没有的管脚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阻抗匹配要怎么弄?

我也刚开始了解。要用个软件计算吧,SI9000

网友H:
硬件上arm9 难度不大, 从Cortex-a8才开始就有点壁垒了
关键是软件, bootloader, driver什么的跟得上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刚开始了解。要用个软件计算吧,SI9000

之前弄到一个SI9000软件,一直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弄到一个SI9000软件,一直无法使用。

不会吧, 我装的这个一直能用啊,随便从网上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装的这个一直能用啊,随便从网上找的

好的,我找一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上次的厂子把我的敷铜跟信号线短了

悄悄地告诉你:
我们公司香港办事处的EE设计了4层板,在香港都验证了,小批量都做了用了,因为价格贵直接交付上海本地生产;
但是上海的第一次50%的好品都不到,绝大多数都是PCB内部是先天有问题的,HK同事惊呆了。

网友:
PCB国内做得好的就那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悄悄地告诉你:
我们公司香港办事处的EE设计了4层板,在香港都验证了,小批量都做了用了,因为价格贵直接 ...

不会这么次吧,才四层就这个差劲?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硬件上arm9 难度不大, 从Cortex-a8才开始就有点壁垒了
关键是软件, bootloader, driver什么的跟得上才行 ...

这个FSL基本都做好了。

网友J:
这个片子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片子价格几何?

片子没怎么差,我入的板子180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FSL基本都做好了。

软件上也有不少做好的资料,貌似其他家的也都做好了。

网友:
i.mx28 还好 ,主频没超过1G !

网友K:
引用 楼主:
片子没怎么差,我入的板子180

180的板子 ,是ZLG出的那块板子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0的板子 ,是ZLG出的那块板子嘛 ?

是的,是ZLG的

网友K:
180到手的啊 ,够便宜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0到手的啊 ,够便宜的啊 !

这是12.12促销时入的,一般218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12.12促销时入的,一般218呢

这块板子是不是带屏的 ?

网友L:
现在老周降价很快,不值得自己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老周降价很快,不值得自己折腾了

好像核心板也挺便宜的

网友M: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块板子是不是带屏的 ?

有屏的,是一整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

只是指在pcb过程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屏的,是一整套的。

带屏才180啊 ,真够白菜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次吧,才四层就这个差劲?

是EE不了解国情, 布线的线宽 线间距用的是极限, 布线好布,但不是大部分的PCB生产商是做不到的。
(我不会告诉你,在台湾做没有压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