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说lwip不稳定,有做过产品的朋友说说能用吗

楼主(2015-01-08):
不少人说lwip不稳定,有用lwip做过产品的朋友说说能用吗?
打算用STM32F107,lwip做点东西,想知道lwip是否稳定,能不能达到商业使用要求

网友A:
做过UDP通讯产品,还算稳定

网友B:
UDP 这种级别的代码还要移植?都跟串口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UDP通讯产品,还算稳定

想用TCP,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DP 这种级别的代码还要移植?都跟串口没啥区别了。

对以太网没有研究,利用协议栈开发起来更方便一点

楼主:
测试了,通过HTTP向服务器发送请求(5秒一次),连续7天运行稳定。看来LWIP很稳定的

网友:
UDP 还算比较稳定 !

网友C:
还是靠自己规模大点测试吧,别人稳定不代表你的也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靠自己规模大点测试吧,别人稳定不代表你的也是稳定的

是自己测试的,已经运行7天了

网友D:
udp从原理上来说就是不可靠的连接,只有靠协议来纠正!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最稳定,只有更稳定,跟自己写的代码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udp从原理上来说就是不可靠的连接,只有靠协议来纠正!

用的HTTP,当然是TCP了

网友D:
你100ms周期和tcp助手通信1天看看,5s时间太长了,看不出效果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100ms周期和tcp助手通信1天看看,5s时间太长了,看不出效果来的

http是短链接,跟时间长短关系不大

网友:
呵呵,那就像楼上所说的那样,你自己给自己定的要求满足就可以了! 至于别人再苛刻些的要求,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自认为稳定了!

  除了收发数据测试之外,各种正常和异常断网下面的自动恢复也是要衡量稳定性的一个条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是短链接,跟时间长短关系不大

用lwip+407做了一个以太网转并口的卡,到现在连续使用应该超过2个月了(没断过电),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wip+407做了一个以太网转并口的卡,到现在连续使用应该超过2个月了(没断过电),暂时没发现问题 ...

用的TCP还是UDP?

网友:
还是比较稳定的,用LWIP1.4.1,我用了很久,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人不稳定用什么都稳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TCP还是UDP?

每次传输数据都是几十到几百兆,TCP必须的

网友F:
用了两年了,UPD没什么大问题,TCP长连接有些问题。前年的时候用短连接,跑几个小时出现不通讯的问题,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后来改成UDP,一直用到现在,加上看门狗,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两年了,UPD没什么大问题,TCP长连接有些问题。前年的时候用短连接,跑几个小时出现不通讯的问题,可能 ...

PC机TCP长连接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超1天。关键是需要定时心跳,发现连接断开自动重连

网友G:
需要多调试调试。如果用107的话,建议用103+w5500试试,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多调试调试。如果用107的话,建议用103+w5500试试,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w5500太弱了,只支持8个Socket,而且做DNS,DHCP也得写一些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w5500太弱了,只支持8个Socket,而且做DNS,DHCP也得写一些程序

是的,应用层放到芯片里面不现实,那么多...
不过107,你同时搞4个socket同时通信的话,就处理不过来了。别说再让MCU处理其他数据了...

不信你试试,我以前用过这个上的lwip。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lwip+407做了一个以太网转并口的卡,到现在连续使用应该超过2个月了(没断过电),暂时没发现问题 ...

是用的RAW LWIP 还是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用的RAW LWIP 还是RTOS?

我用的RawApi,已经稳定运行8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RawApi,已经稳定运行8天了

不错。。我知道了,raw api 也可以稳定了。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有更多的人进来说说~

网友:
目前也在用,不过没有做过这种长时间的测试。配合定时心跳,觉得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别人都开源了
稳定不稳定自己说了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PC机TCP长连接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超1天。关键是需要定时心跳,发现连接断开自动重连

不管是TCP还是UDP,心跳包肯定是要有的,断线重连也是最基本的,但是我曾经碰到过断线后TCP根本重连不上的情况,断电后在上电就好。
最好是不要长连接,之前在rt-thread版里面也说了TCP还有些问题。
要经常传大文件的话...lwip估计够呛,小数据还是没太大问题的,加上看门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应用层放到芯片里面不现实,那么多...
不过107,你同时搞4个socket同时通信的话,就处理不过来了。 ...

用107和lwip就别打算处理多大的并发量,大并发大数据量根本就不是这么玩了。

网友:
新版本的长连接也是可以的,但是100ms定时百万次收发测试丢包还是很严重的,主要是有一定延迟,需要协议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用的RAW LWIP 还是RTOS?

RAW, No sys

网友:
bug呢, 是有的..

但不能因为没有处理客观上本该自己处理的断线检测,重连,数据丢包控制等, 就说是协议栈的bug.

如果要测试协议栈性能, 将tcp助手连上后, 每次发送大于1k的数据, 发送定时改为0ms, 协议栈侧改成echo模式, 然后就看什么时候会死吧

网友:
长时间TCP链接还是会出问题的,要做好监测和自修复机制

网友I:
lwip作产品用还是要慎重,
一直在用keil的协议栈,很稳定,但只适合小数据量通讯,数据吞吐能力较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I:
lwip作产品用还是要慎重,
一直在用keil的协议栈,很稳定,但只适合小数据量通讯,数据吞吐能力较一般 ...

keil的协议栈是商用的,需要授权,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J:
以前用TCP长连接总是不稳定,检测到链接断掉但是没办法重新链接,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恢复,很不方便。后来改用UDP,自己处理校验、超时重传,工作很稳定,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用TCP长连接总是不稳定,检测到链接断掉但是没办法重新链接,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恢复,很不方便。后来 ...

重新连接时换一个本地端口试试。PC重连会使用一个新分配的本地端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连接时换一个本地端口试试。PC重连会使用一个新分配的本地端口。

等有机会试一下这个办法

网友K:
      用28j60的时候出现过断开后怎么也连不上的问题,最后是中断程序打断了spi通信,加了屏蔽就好了。
还有上位机调试的时候抓到pc发出去的arp包,没有回应,很郁闷,换台电脑发现问题没有了,是不是网络环境的问题啊,因为两台电脑在不同路由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28j60的时候出现过断开后怎么也连不上的问题,最后是中断程序打断了spi通信,加了屏蔽就好了。
还 ...

arp通常不跨路由,数据经过路由(网关)通常做端口转换或者IP转换了NAT

网友K:
引用 楼主:
arp通常不跨路由,数据经过路由(网关)通常做端口转换或者IP转换了NAT

    谢谢了,看了一下arp包目的地址的mac是Tp-Link...应该是发给路由的吧。那arp没回复的原因可能是出在路由上了,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pc10分钟更新arp表,每次更新就断开。最后只能用加静态arp的办法解决了,大神有木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了,看了一下arp包目的地址的mac是Tp-Link...应该是发给路由的吧。那arp没回复的原因可能是出在 ...

跨网段arp都是发往网关的,IP和掩码共同确定arp发往目的计算机还是发往网关(路由)

楼主(2015-02-10):
已经连续稳定运行16天了,中间路由重启过,网络恢复后,TCP继续正常运行

楼主:
已经连续稳定运行18天了

网友L:
TCP客户端长连接,稳定运行一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TCP客户端长连接,稳定运行一年的飘过!

断开自动重连过吗?

网友M: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LWIP不当,在做强压力测试时经常挂掉,原因可能是内存分配问题,毕竟相对而言LWIP有点耗内存。

网友N:
引用 网友I:
lwip作产品用还是要慎重,
一直在用keil的协议栈,很稳定,但只适合小数据量通讯,数据吞吐能力较一般 ...

有源码不,发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LWIP不当,在做强压力测试时经常挂掉,原因可能是内存分配问题,毕竟相对而言LWIP有点耗内 ...

内存要管好,对于超出处理能力的链接果断主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源码不,发来研究研究

keil 自带的协议栈是库,不提供源码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断开自动重连过吗?

这个不处理好,能稳定工作不?

网友:
有大品牌的PLC厂家在用lWip,稳定不稳定关键是程序开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处理好,能稳定工作不?

IP长连接断开原因很多,断开重连是必须处理的

网友O:
用过汉风的WIFI模块,发现他们就用lwip

网友P(2015-11-27):
引用 网友O:
用过汉风的WIFI模块,发现他们就用lwip

HF 的WIFI模块速度就好像是COM口,

理论上WIFI应该是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P:
HF 的WIFI模块速度就好像是COM口,

理论上WIFI应该是USB口

现在好做串口WIFI模块,应对数据量不大的应用场合

网友(2016-03-11):
用过LWIP中的UDP,挺稳定的,后来改用W5500了。

网友:
这么多人说tcp长连不稳定

网友:
用的 udp 设备运行1年多了 还正常,就那么一个

网友(2023-04-16):
LwIP常见问题FAQ
https://blog.csdn.net/PUSONG568/article/details/81004032

网友:
内存给够,基本上永远跑不死。要注意内网超大广播包,2K ,10K 这种,DMA,内存容易溢出。

网友:
单片机处理复杂应用是吃力的,现在硬件都是白菜价,不要再纠结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