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载情况下,丝杆的用法

楼主(2015-01-08):
通常丝杆两头需要轴承固定,其中一头还需要用角接触轴承做轴向固定。丝杆通过联轴器与电机耦合。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丝杆与直线滑轨平行,丝杆螺母与滑块相对固定,用来推动一个部件。丝杆螺母的行程大约150mm,要求的推力估计小于0.5Kg (考虑到启动以及某些卡壳的情况,用弹簧秤测量的结果,正常情况下是用来推动100-300g的塑料盒子在光滑平面上运动,所需力量远小于此),那么问题来了:

1)丝杆能不能不用轴承固定?即:一头固定于电机联轴器上,另一头悬空,相当于丝杆完全由联轴器与丝杆螺母共同支撑,螺母位置随丝杆转动会发生改变。
2)考虑过同步带方式传动,但电机输出需要通过齿轮来带动同步带轮,否则扭矩不够。有没好的建议?

网友:
不考虑精度与寿命,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联轴器那一头需要轴承吧,另外一头可以悬空。

联轴器那端配一只深沟轴承够吗?

网友:
螺杆不是太小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轴器那端配一只深沟轴承够吗?

轻载状态下是可以的,最好用进口正品货。
不知用什么规格的电机?一般直接用通过联轴器连接丝杠或者直接用同步带就行。

网友:
轻载且无回差要求可以,我是固定座支撑座一起上
回差几微米,平行度水平度同心度均控制在
个丝

对了,是1620推大概10来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