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实时音视频传输方案 距离150m

楼主(2015-01-08):
求2.4G实时音视频传输方案 距离150m,用于可视门铃之类

网友:
点对点 2.4G这个距离有难度

楼主:
433M也可以

网友:
可视门铃完全可以走有线,比较可靠

网友:
用wifi比较好

网友:
走网线吧

网友:
既然发到了STM32板块,你的视频编解码由主机或硬件编解码器提供还是打算由STM32负责

网友:
带PA的2.4G

网友:
淘宝上 找个模拟的2.4G音视频,  150米   好像有点不保险啊。

网友:
你还是先考虑视频怎么传吧。

网友:
不知道wifi可不可以传输150m?

网友:
用一个AM3358的Cortex-A8内核的片子,一个开源的Linphone,一个ubuntu的电脑做服务器装一个OpenSips,可以做N多路视频传输,可以是有线的,可以是无线的Wifi,距离取决于你愿意用什么成本。用什么Wifi。

网友:
150米,有点难度...

网友:
150m视频,表示完全没有问题。AP+STA即可,如果嫌不够,弄个2.4G的wifi网桥。

网友:
150米的视频,表示完全没有问题。AP+STA即可,如果嫌不够,弄个2.4G的wifi网桥。

网友:
为什么非要2.4G。。。。

网友:
一般情况下 五六十米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还是用网线最靠谱

网友A(2017-06-15):
用 2.4GHz 来传音视频且距离就 150 米中间若无阻挡物这距离不是事啊!

只要收发两端都使用这种阵列天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2.4GHz 来传音视频且距离就 150 米中间若无阻挡物这距离不是事啊!

2边上小平板定向天线就行了,不用那么大个,你的可以上百公里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