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运行中如何动态改变PWM的占空比

楼主(2015-01-08):
如题,在运行中,如何动态的改变PWM的占空比 ?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方式生成pwm波的啊

网友:
关闭PWM 然后再重新赋值。。。

网友A:
直接修改点空比控制寄存器,

网友B:
你是用的库函数吗?还是进行寄存器操作

网友:
动态改变PWM的占空比 ,随机改变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库函数吗?还是进行寄存器操作

库,但苏大的哪个库就没这个含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点空比控制寄存器,

看来只能试试这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但苏大的哪个库就没这个含数

看看寄存器吧,应该也不难。

网友B:
你也申请了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申请了项目了?

早就申请了

网友C:
重新初始化 吧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试试这个方法了

等LZ公布这个方法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初始化 吧要

应用不允许重新初始化

网友:
为什么不允许重新

网友D:
一路看来,是想发声的节奏!程序分层,先写一个带参数输入的函数来随时调整占空比。然后定时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初始化 吧要

应该是不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
看看是如何实现动态改变PWM的占空比 的 !

网友E:
改下比较的那个寄存器就行

网友F:
使用封装的库比较方便,但是不够灵活,直接修改寄存器,需要认真阅读Datasheet

网友G:
如果使用的硬件,允许动态修改的,库没有直接往相关寄存器中赋值

网友H:
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可以将PWM输出先关闭掉,然后重新配置在启动。

如果不允许的话,需要动态配置就需要修改占空比的参数了

网友I:
这就貌似KEY控制led的亮度 通过pwm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路看来,是想发声的节奏!程序分层,先写一个带参数输入的函数来随时调整占空比。然后定时调用。 ...

不是定时调用,是按下按键才调用。

更简单 的做法是定义个全局变量作为占空比参数,按下按键我只要改这个变量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封装的库比较方便,但是不够灵活,直接修改寄存器,需要认真阅读Datasheet ...

苏大哪个库过于筒单,更谈不上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就貌似KEY控制led的亮度 通过pwm来实现的

不是貌似,它就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可以将PWM输出先关闭掉,然后重新配置在启动。

如果不允许的话,需要动态配置就需要 ...

不能关,关 了电机就停了,这样调速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使用的硬件,允许动态修改的,库没有直接往相关寄存器中赋值

允许动态修改的,只是库过于简单,我又不想看datasheet, 只好继续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下比较的那个寄存器就行

原理上是简单,问题是哪个寄存器叫什么名? 还有没有相关的要改 ? 这些都要花工夫说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定时调用,是按下按键才调用。

更简单 的做法是定义个全局变量作为占空比参数,按下按键我只要改这 ...

用PID

楼主:
不用PID,只是个简单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PID,只是个简单调速

电位器无极调速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是简单,问题是哪个寄存器叫什么名? 还有没有相关的要改 ? 这些都要花工夫说datasheet ...

只需研究一下Datasheet相关章节就可以了,想省事可以请教用过的高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是简单,问题是哪个寄存器叫什么名? 还有没有相关的要改 ? 这些都要花工夫说datasheet ...

这个可以去智能车论坛里找找,智能车有用KL25的,论坛里边有好多相关资料,野火什么的都相应有库,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研究一下Datasheet相关章节就可以了,想省事可以请教用过的高手

是的研究一下Datasheet相关章节,或直接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去智能车论坛里找找,智能车有用KL25的,论坛里边有好多相关资料,野火什么的都相应有库,用起来 ...

话说XD申请的开源项目落实了吗?

网友:
想多了我,本意是按键改成电位器,后来想想,这根本就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请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XD申请的开源项目落实了吗?

还没有呢,这些天吧手上的活忙完了,后天出去旅游,回来准备弄一个zigbee的

网友:
KL25的定时器原味移植自它的8位机,蛋疼的芯片版本改来改去,几年时间改了几次,而且没有勘误或者修改说明,搞得老是要改动程序。

网友K:
楼主你好
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31.3.5 Channel (n) Value (TPMx_CnV)”和31.4.8.2 CnV Register Update章节。

可以直接改TPMx_CnV寄存器改变占空比的,没必要关闭模块重新初始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允许动态修改的,只是库过于简单,我又不想看datasheet, 只好继续用库

原来如此,像STM8之类的,好像都不提供这种库,我都是直接给寄存器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如此,像STM8之类的,好像都不提供这种库,我都是直接给寄存器赋值的 ...

STM8 有库的,官方的库写的很好,很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能关,关 了电机就停了,这样调速不顺滑。

那只能是取动态参数了。

动态参数设置占空比,这个参数可以铜鼓哦外部输入或者PID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只能是取动态参数了。

动态参数设置占空比,这个参数可以铜鼓哦外部输入或者PID整定。 ...

同    步  ?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8 有库的,官方的库写的很好,很方便

是有库,只是没有单纯调节占空比的而已,不过就两个寄存器,也没必要为他建立一个单独的库,所以我都是直接写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有库,只是没有单纯调节占空比的而已,不过就两个寄存器,也没必要为他建立一个单独的库,所以我都是直 ...

学妹是不是这样 ?

/**
  ***************************************************************
  * @brief Set DutyCycle value
  * @par Parameters: None
  * @retval void None
  * @par Required preconditions: None
  ***************************************************************
  */
void SetTIM1_PWM_DutyCycle(uint16_t TIM1_Pulse)
{
        /* Set the Pulse value */
        TIM1->CCR3H = (uint8_t)(TIM1_Pulse >> 8);
        TIM1->CCR3L = (uint8_t)(TIM1_Pulse);
        /* Set the Pulse value */
        TIM1->CCR4H = (uint8_t)(TIM1_Pulse >> 8);
        TIM1->CCR4L = (uint8_t)(TIM1_Pulse);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学妹是不是这样 ?

看来是我看库看不仔细了,看不到,我以为没有,哈哈,我直接给扔寄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我看库看不仔细了,看不到,我以为没有,哈哈,我直接给扔寄存器了 ...

你看的很仔细,确实没有现成的,这个是我写的含数, KL25也是一个道理,也准备这样做,哪位XD知道KL25应该对哪个寄存器下手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学妹是不是这样 ?

找不到啊,你是自己写的吧,居然写出了官方库的味道,敬佩,我是用这个软件来找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不到啊,你是自己写的吧,居然写出了官方库的味道,敬佩,我是用这个软件来找函数的

你误认为官方的了

这个很简单,把Init(), 复制过来改改就OK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误认为官方的了

这个很简单,把Init(), 复制过来改改就OK了

好吧,这种我还要学学你才行,哈哈
------------------------------------------------------------------
KL25的占空比由CnV决定,你可以找找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这种我还要学学你才行,哈哈
----------------------------------------------------------------- ...

学妹真是个细心的人, 如法泡制,贴个苏大的库改编的设置涵数,算是抛砖引玉

//=========================================================================
//函数名称:pwm_duty
//功能概要:pwm模块占空比调置
//参数说明:tpmModule:模块号:0、1、2
// channel:  通道号:0-6
//period  :周期 单位微秒(比如0.1ms为100,1ms为1000)
//duty    :占空比    1-100
//函数返回:无
//=========================================================================
void pwm_duty(uint_8 tpmModule,uint_8 channel,uint_32 period,uint_8 duty)
{
        //与TPM的计算方法一致:PLL/2时钟48000Khz/1000*0.1(ms), 0.1ms中断一次,0.2ms为一个周期
        period=48000*period/1000;
        TPM_ARR[tpmModule]->MOD = period;
        TPM_ARR[tpmModule]->SC = TPM_SC_TOIE_MASK|TPM_SC_CMOD(1);

        //设置TPM为边沿对齐pwm
        TPM_CnSC_REG(TPM_ARR[tpmModule],channel)=TPM_CnSC_MSB_MASK|TPM_CnSC_ELSA_MASK;
        TPM_CnV_REG(TPM_ARR[tpmModule],channel)=period*duty/100;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找不到啊,你是自己写的吧,居然写出了官方库的味道,敬佩,我是用这个软件来找函数的

这个是STM8的,飞思卡尔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学妹真是个细心的人, 如法泡制,贴个苏大的库改编的设置涵数,算是抛砖引玉

顿时邪恶的思想产生了,ctrl+C ... ctrl+V,收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学妹真是个细心的人, 如法泡制,贴个苏大的库改编的设置涵数,算是抛砖引玉

提个建议,period和duty最好是分开两个函数,这样用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STM8的,飞思卡尔能用?

只是打个比喻而已

网友:
其他单片机用过,很简单, 改一个比较通道的寄存器就行.
就算改周期也没必要重新初始化t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顿时邪恶的思想产生了,ctrl+C ... ctrl+V,收走了

我还没验证过哈, 话说学妹为么不去申请个开源项目,搞块KL25, 一起玩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个建议,period和duty最好是分开两个函数,这样用起来更加方便

说来惭愦啊,我还没彻底看懂苏大的库,只是将它的INIT砍了剩下我要的代码,奏合者先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愦啊,我还没彻底看懂苏大的库,只是将它的INIT砍了剩下我要的代码,奏合者先用。

这两个不需要懂,直接送就行了

网友L:
初始化好了之后,在运行过程中 直接将数值赋给CnV(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不需要懂,直接送就行了

只实现功能是可以的,但要将涵数写的漂亮,还是要熟悉库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初始化好了之后,在运行过程中 直接将数值赋给CnV(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就行了。 ...

是的上面的涵数就是干这个工作

网友:
同意4楼,应该不用初始化。

网友:
直接对FTMx_CnV赋值

网友M:
如果要停止了才能赋值,那肯定是个重大缺陷了。
按照常理,将寄存器内容改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要停止了才能赋值,那肯定是个重大缺陷了。
按照常理,将寄存器内容改变就可以了。 ...

关键是停了,电机了也停了

网友:
直接改需要改变通道的比较寄存器的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停了,电机了也停了

改寄存器内容不需要停止输出吧,飞思卡尔的片子不会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寄存器内容不需要停止输出吧,飞思卡尔的片子不会那么差

当然不用

网友N:
看芯片手册,根据寄存器写底层库就好了,应该没多少行代码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
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31.3.5 Channel (n) Value (TPMx_CnV)”和31.4.8.2 CnV  ...

KSDK里可有修改CnV寄存器的函数的?
这个CnV寄存器是双缓冲的,一般在溢出中断里重新赋初值?
In output modes, writing to a CnV register latches the value into a buffer. A CnV register is updated with the value of its write buffer according to Registers updated from write buffers.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芯片手册,根据寄存器写底层库就好了,应该没多少行代码

直接用库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