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 C30编译器内存使用问题

楼主(2015-01-08):
用一PIC24单片机,用C30 V3.31编译,项目不大,但编译下来,stack很大,28300字节。是因为没开优化的原因?编译器对局部变量是静态分配内存么?

楼主:
Dynamic Memory Usage

region                     address                      maximum length  (dec)
------                     -------                      ---------------------
heap                             0                                   0  (0)
stack                       0x1174                              0x6e8c  (28300)

                        Maximum dynamic memory (bytes):         0x6e8c  (28300)

楼主:
另外,优化等级不能选,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A:
顺路问一下,XC16 为什么  库函数__delay_ms(); 无法正常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路问一下,XC16 为什么  库函数__delay_ms(); 无法正常调用???

XC16基本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XC16基本没用过,不清楚

再次骚扰

为什么明明器件选择是对的,会出现DI不一致的问题? PIC24有3个在线仿真IO选择,芯片全新,选择是PGD1 PGC1,是这个问题吗?

楼主:
PGD  PGC,这个要和硬件匹配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PGD  PGC,这个要和硬件匹配才行!

不太明白,全新IC,我使用是PGD1和PGC1,就这样会有问题吗?

在配置位那边有配置,不过全新IC没配置过,直接用1,可以吗?

关键是读动作,提示正常!!!

网友B:
看来楼主对pic24单片机和c30编译器不熟悉,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会把所有剩余的ram全部划到堆栈去,也就是说 堆栈剩的越大越好,表示你程序使用的全局变量等其他内存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pic24单片机和c30编译器不熟悉,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会把所有剩余的ram全部划到堆栈去,也就是说  ...

是不熟,刚开始用,也没有看C30编译器的手册。

网友:
建议还是看看c30编译器的文档,粗略看看也好,看看关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