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常用的2.4G的PCB 板天线(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5-01-08):
几个用过的2.4G PCB板天线,做成了ALTIUM designer PCB封装库。

网友A:
与PCB板材有关系吗?
有推荐最优选择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PCB板材有关系吗?
有推荐最优选择的吗?

板材推荐使用FR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材推荐使用FR4。

厚度。1.6。吗?

楼主:
厚度我用的是1.2mm,具体天线的我也不懂,但是做了几款用这几种天线,效果还都不错。

楼主:
主要是天线前面的匹配电路,如果有设备能测试,调一下应该更好,但是参考设计手册,用这几种天线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网友:
感谢分享,收下了

网友C:
不错,最近在做蓝牙,可以试试

网友:
要是能说说怎么设计的就更好了。呵呵,要求的太多了。

网友(2015-03-04):
谢谢楼主,正在考虑使用pcb天线~

网友:
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感谢一下,看能否用得上

网友:
挺实用呢,省事了,感谢楼主。

网友:
收藏啦万一用到呢

网友:
正好用得着,谢啦

网友:
天线库不多见呀,必须要收藏,感谢lz的资料。

网友(2015-04-13):
板厚和层数对它有影响吗

网友:
正需要,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东西,暂时用不上,先收藏,谢谢!

网友:
楼主是好人呀,谢谢了

网友(2015-05-31):
谢谢分享。不懂天线这块,请问下这种PCB天线,是不是就是叫做微带天线?

网友:
最近在开发蓝牙相关!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15-06-30):
这个真心不错,多谢楼主了

网友:
2.4G PCB板天线

网友D(2015-08-18):
引用 楼主:
厚度我用的是1.2mm,具体天线的我也不懂,但是做了几款用这几种天线,效果还都不错。  ...

这几种都用过了吗,实测效果怎样,距离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种都用过了吗,实测效果怎样,距离有多远。

我的产品是蓝牙2.4G ,用的是CC2540和DA14580 两款芯片,实测户外效果30米以上吧

网友E:
这个没什么用啊,PCB材质、尺寸、铜厚、介电常数都不知道用哪种,光有个图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什么用啊,PCB材质、尺寸、铜厚、介电常数都不知道用哪种,光有个图是没用的…… ...

说的是吧,但好像真的能选这些的也比较小,而且还需要调试。大家更多的是做出来实际测试一下距离就完了

网友(2015-10-01):
谢谢,这个有用。

网友:
这个要顶下呀,有用到过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C:
不错,最近在做蓝牙,可以试试

蓝牙做的怎么样?

网友:
先收藏,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
谢谢分享!正想将蓝牙天线改内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先收着指不定什么时候用上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多谢了!

网友F:
多谢   433MHZ射频正好用到

网友:
可能要用,先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   433MHZ射频正好用到

这个是2.4G上用,433M不合适

网友(2016-06-01):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是蓝牙2.4G ,用的是CC2540和DA14580 两款芯片,实测户外效果30米以上吧 ...

Hi,man,问一下,目前做蓝牙Dongle,需要2.4G pcb天线,尺寸尽可能小,最小尺寸的那个天线你是怎么弄的,天线的匹配网络时怎样,天线离地的间距是多少。这些天线挪到DA14580是否可行。有没有联系方式,加个Q 1045044889沟通下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設計的心得嗎??

网友:
收下了谢谢,打开看了,有三种样式不知道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6-07-02):
收藏起来,也正想自己画

网友:
能转成PROTEL99格式吗?

网友(2016-08-22):
谢谢楼主
2.4G PCB板天线

网友(2018-04-10):
正好在搞这个,借鉴借鉴

网友:
收藏了,有机会试用下,感谢

网友G(2018-06-04):
请教下 有一个天线没怎么看懂 就是标注DA14580这个天线 这是一个双模天线么?能稍稍讲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有一个天线没怎么看懂 就是标注DA14580这个天线 这是一个双模天线么?能稍稍讲讲么? ...

不是,就是缩小变型的倒F天线。参考DA14580 的文档

楼主:
针对AN-B-027_Designing Printed Antennas for Bluetooth Smart V1.0 所介绍天线的 altium diesigner PCB 文件及 dxf 格式文件

网友:
感谢,最近很需要

网友(2018-09-13):
学习,最近正好在做2.4G双天线

网友:
多谢,收藏备用了

网友:
433M能不能用PCB天线?

网友:
很不错,不知道哪里有315和433MHZ天线的库。

网友:
收藏,存档,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18-11-09):
感谢分享资料~正好学习能用到~

网友(2019-03-13):
收藏了,虽然时间较长,但很实用

网友(2019-07-16):
天线设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