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铁驱动板的功率三极管被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5-01-08):
由于是买的现成的驱动板,没有原理图,只知道三极管型号是TIP127。
用了1个多月,今天开机时突然闻到烧焦的味道,打开一看是三极管烧了。
请问一般是由于什么情况导致三极管被烧坏?

网友:
插上电导致被烧坏,下次要尽量不插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