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Quartus工程清理方法

楼主(2015-01-08):
闲来无事写了一个清理Quartus工程文件的批处理文件,自动删除
工程文件夹:
*_description.txt  *.qarlog  *.rpt
db文件夹下的:
*.ammdb  *.bpm  *.cdb  *.db_info  *.ddb  *.hdb  *.rdb  *.sci  *.qmsg  *.rvd  *.logdb
*.kpt  *.hif  *.hier_info  *.html  *.ipinfo  *.mif  *.xml  *_dump.txt  *_action.txt
*.lpc.txt  *.idb  *.tdb  *.syn_hier_info  *_heursitic.dat  *.tmw_info *.flock *.tdf  *.hsd
incremental_db文件夹下的:
README
incremental_db/compiled_partitions文件夹下的:
*.sig  *.rcfdb  *.logdb  *.hdb  *.hb_info  *.dpi  *.dfp  *.db_info  *.cdb  *.kpt  *.ammdb
simulation文件夹下的:
*.wlf  *.sdo  *.bak*  *.xrf  *.vo  *.sft  msim_transcript  *.ini 以及rtl_work文件夹
output_files文件夹下的:
*.done  *.smsg  *.summary  *.jdi  *.smsg         *.pof  *.sof  *.pin  *.cdf
这些文件是我目前使用中不需要的,如果你还需要删除哪个文件或不想删除那个文件都可以在批处理文件里面更改,更改为适合自己用的清理文件,批处理文件内容如下:你可以将一下内容添加到txt文件中后将文件保存为.bat文件(或者直接下载附件解压后)后放入工程目录中双击运行即可,使用前情详细阅读以上删除文件类型以免删除对自己有用的文件。除了simulation文件夹下的rtl_work文件夹不是选择性删除外,其他文件夹里的内容都是选择性删的,所以rtl_work下一定不能放需要的东西,不需要的可以将删除语句删除即可

@echo off
@echo --------------------------------------------------------------
@echo                Quartus系列工程代码垃圾清理程序
@echo --------------------------------------------------------------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r . %%a in (db) do (
  if exist %%a (
        del "%%a\*.ammdb"
        del "%%a\*.bpm"
        del "%%a\*.cdb"
        del "%%a\*.db_info"
        del "%%a\*.ddb"
        del "%%a\*.hdb"
        del "%%a\*.rdb"
        del "%%a\*.sci"
        del "%%a\*.qmsg"
        del "%%a\*.rvd"
        del "%%a\*.logdb"
        del "%%a\*.kpt"
        del "%%a\*.hif"
        del "%%a\*.hier_info"
        del "%%a\*.html"
        del "%%a\*.ipinfo"
        del "%%a\*.mif"
        del "%%a\*.xml"
        del "%%a\*_dump.txt"
        del "%%a\*_action.txt"
        del "%%a\*.lpc.txt"
        del "%%a\*.idb"
        del "%%a\*.tdb"
        del "%%a\*.syn_hier_info"
        del "%%a\*_heursitic.dat"
        del "%%a\*.tmw_info"

        echo "delete" %%a
        rd "%%a"
)
)

for /r . %%a in (incremental_db) do (
  if exist %%a (
        del "%%a\README"

        for /r . %%a in (compiled_partitions) do (
            if exist %%a (
                del "%%a\*.sig"
                del "%%a\*.rcfdb"
                del "%%a\*.logdb"
                del "%%a\*.hdb"
                del "%%a\*.hb_info"
                del "%%a\*.dpi"
                del "%%a\*.dfp"
                del "%%a\*.db_info"
                del "%%a\*.cdb"
                del "%%a\*.kpt"
                del "%%a\*.ammdb"

                echo "delete" %%a
                rd "%%a"
        )
  )

        echo "delete" %%a
        rd "%%a"
)
)

for /r . %%a in (simulation) do (
  if exist %%a (

        for /r . %%a in (modelsim) do (
            if exist %%a (
                del "%%a\*.wlf"
                del "%%a\*.sdo"
                del "%%a\*.bak*"
                del "%%a\*.xrf"
                del "%%a\*.vo"
                del "%%a\*.sft"
                del "%%a\msim_transcript"
                del "%%a\*.ini"

                rd  /s /q "%%a\rtl_work"

                echo "delete" %%a
                rd "%%a"
        )
  )

        echo "delete" %%a
        rd "%%a"
)
)

for /r . %%a in (output_files) do (
  if exist %%a (
        del "%%a\*.done"
        del "%%a\*.smsg"
        del "%%a\*.summary"
        del "%%a\*.jdi"
        del "%%a\*.smsg"

        echo "delete" %%a
        rd "%%a"
)
)

for /r . %%a in (*.rpt) do (
  if exist %%a (
  echo "delete" %%a
  del "%%a"
)
)
@echo off
@echo --------------------------------------------------------------
@echo                           操作执行完成
@echo --------------------------------------------------------------
pause

网友:
谢谢共享,这下方便减肥了

网友A:
楼主你干嘛不把工程achieve一下,简单多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菜单Project -> Clean Projec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干嘛不把工程achieve一下,简单多了

achieve完后虽然小但是他给打成一个包了,而且只能用Quartus打开,双击一下就解决了,没什么麻烦的我觉得比achieve点击鼠标的次数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菜单Project -> Clean Project呢?

Project -> Clean Project你没办法选择要删除要保留的文件,你需要留哪个,删掉那个全是自己掌握,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很麻烦啊,双击一下就解决了,没什么麻烦的

网友:
改天试试哦 。

网友:
好的,收下了   archive在工程中有qsys时不好用

网友C:
楼主好,我想问下您怎么把Assembler生成的文件存在output_files文件下下面的,Quartus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我想问下您怎么把Assembler生成的文件存在output_files文件下下面的,Quartus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的么 ...

看图片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