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制近场探头么? 如何标定以及 定量测量?

楼主(2015-01-08):
有人自制近场探头么?  如何标定以及 定量测量?

如题 。示波器配合近场探头 可以做些关于辐射的定性研究

有没有人自制近场探头么? 何标定以及 定量测量 能否解决?

网友A:
这书我好像也有一本,LZ有没有感觉这书很多都是机器翻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书我好像也有一本,LZ有没有感觉这书很多都是机器翻译的?

。。。凑合看看。。你还有啥好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合看看。。你还有啥好推荐的?

我也想换一本看看啊。可惜没有。

网友B:
请问这本书什么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本书什么名啊?

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实用技术

王守三   编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介绍了一些EMC测试规范和原理

网友:
什么是近场?远场?

网友:
安捷伦还是泰克有一篇文章讲过自制近场探头

楼主:
实验室有 很smart 的 geeker , 听闻了需求,  就折腾了一个设计

把扼流圈当互感器用

有个板子上有200MHz 的信号, 线圈靠近后, 示波器有 200MHz的波形。

目前定量分析还指望不上

还有示波器 ,只有200MHz带宽  , 等以后有了¥换安捷伦  力科的高端货  吧

想看更高频率的电工们 ,转通讯 微波等专业吧,预算多些,薪水也高些哈

网友:
NEC有这个东东

网友C(2015-03-22):
用接地夹子直接夹在探针上就能实现定性地探测磁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接地夹子直接夹在探针上就能实现定性地探测磁场了

看频率和仪器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