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0pf,那外部配的两个电容应该选择多大

楼主(2015-01-09):
问题如题?

网友A:
3.9p

--------------------------
错了,抱歉,应该是15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p



建议好好学下晶体的相关知识,两次回复都是错的

网友:
请问你的MCU要求负载多大?

网友:
什么都不说,直接看图吧。

楼主:
谢谢楼上,其实我是要配STM32的32.768KHZ 的RTC晶振

楼主:
这是要求

楼主:
晶振代理商告诉我说12.5pf的32.768KHZ晶振 外配的电容理论上市12.5pf的,但按照STM32手册上的说明,不是这么算的,所以来坛里求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其实我是要配STM32的32.768KHZ 的RTC晶振

不用谢,根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我感觉这两个晶振应该是并联的关系,按照STM32手册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说错了,是串联

网友:
楼主在玩stm32的RTC晶振?

早点收手吧,痛苦将陪伴你的产品

楼主:
这不是怕呢嘛,在坛里也看了许多说STM32 RTC的弊端,但方案短时间改不了 只能按照手册上尽量来了 而且我们产品带上位机时钟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好好学下晶体的相关知识,两次回复都是错的

CL-CStray = C/2     ===>  10-2=C/2。故得 C = 16p,选取15p的。

不知道哪里错了,请指教

网友:
一直没用STM32 的RTC,之前出现过问题,所以一直没敢用。
还是外接了时钟芯片。只要电容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起振,不至于把波形搞差就得了,6-30都没啥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