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新建AD原理图库中引脚被矩形框覆盖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09):
在新建原理图库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先画的是矩形框,后画的是引脚就没这个问题。
如果先画的是引脚,后画的是矩形框就会出现如图中出现的问题(引脚被矩形框给覆盖了,也就是矩形框显示在顶层),请大家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

网友:
先把框画出来,放到一边再画引脚,最后就可以调整了。

网友:
把管脚再剪切、粘贴一次

网友:
双击,把方块改成透明的就好了

网友:
自己一般都是先画框框,再画引脚

网友:
图层不对,2 3楼办法都可以解决

网友:
先画框再画脚

网友:
先画框再画脚,AD做原理图库的时候这个层次是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
4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