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6 SX1278 扩频 无线通讯模块

楼主(2015-01-09):
抛砖引玉,轻拍,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SX1276的扩频如何理解呢?

看原厂的手册,扩频只是其中一种调制方式,它还支持普通的 OOK, FSK, GFSK, MSK和GMSK。

但是看模块的手册,都成扩频了,结合模块其他参数,严重怀疑虚假宣传,这个模块极有可能进入不了扩频模式。LoRa扩频对晶振抗震要求极高,模块不适合手持或者车载这样的移动应用,除非选择了厂家指定的一些low-G晶振,还要做好抗震措施。

网友A(2015-04-10):
SX1276如何处理信号碰撞的,大家多直接发射LARA模式下会有干扰码?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X1276如何处理信号碰撞的,大家多直接发射LARA模式下会有干扰码?如何处理

参考CDMA,先同步所有终端的时间,然后每个终端固定在某个时间段发送,比如终端1在每秒的0--10ms时间内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CDMA,先同步所有终端的时间,然后每个终端固定在某个时间段发送,比如终端1在每秒的0--10ms时间内发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07):
如果有全双工通讯的就好啊

网友:
标记下,也许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CDMA,先同步所有终端的时间,然后每个终端固定在某个时间段发送,比如终端1在每秒的0--10ms时间内发 ...

標記!!謝謝!

网友C(2016-04-21):
楼主你的LORA 模块能支持自组网吗?传输距离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LORA 模块能支持自组网吗?传输距离大概是多少

支持Mesh组网,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空旷地在12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X1276如何处理信号碰撞的,大家多直接发射LARA模式下会有干扰码?如何处理

LoRa在物理层有防冲突处理,发送前会先侦听信道有没有载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支持Mesh组网,两个点之间的距离空旷地在1200米

怎么联系?正需要mesh网络的lor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正需要mesh网络的lora模块

QQ:28751068

网友(2017-05-17):
回答的给力,点赞!!!

网友:
正关注这款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