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J KIT3提示ID不一致,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09):
KIT3连接PIC24HJ, 第一次用这个IC,

为什么明明器件型号选择是对的,会出现DI不一致的问题? 能读IC!!!!

PIC24有3个在线仿真IO可选择,芯片全新,我使用是PGD1 PGC1,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7-04-14):
我也搞一天了,怎么搞好的?

网友:
检查板子电源,芯片外接晶振与配置位是否一致

网友:
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
我也被Kit PIC 搞怕了。 稀里糊涂总结出
1.大部分win7 不能安装mplab ide v8.92 ,但是感觉用它搞Kit3 用起都很正常。我就把它搞到XP虚拟机下。
2.win7可以安装新版的mplab  X 勉强能用,但是经常出现Kit3 操作芯片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回到XP虚拟机 烧录 弄一下MCU ,回到WIN7正常。
上面总结自己也没依据 稀里糊涂的

网友:
我发现楼上第一点我没有遇到,用x ide  出现奇怪问题

网友:
楼主的芯片主频多少?主频几十M的话线不能太长。如果线长的话可以在PGC和PGD上串一个100欧的电阻,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这么久的文章现在才有人回,不是线路错误,不然就是假IC,ID=0根本就完全没读到。

网友:
ID=0也有可能是仿真器固件不对,以前用KIT3仿真PIC16的单片机后,又马上去仿真PIC18的就需要更新下固件,可以手动更新,也可自动

网友(2017-08-18):
固件重新刷下就行了  何必这么纠结了

网友:
好吧 我来再根据最近的现象提供个思路。我发现用mplabx 可以将pickit3的固件升级的更高。所以,如果还在使用mplab连不上的话,可以先尝试mplabx下连接芯片,将pickit3的固件升级,然后高兴的话继续使用mp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