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一联网,CPU利用率立马上升到100%

楼主(2015-01-09):
最近笔记本用的卡得很,不联网的时候一般没上呢么事,但一联网,CPU利用率立马升到100%,
在任务管理器里看到主要是是这几个进程在捣鬼:

adevicehelpermon.exe  PP助手连接模块
TaobaoProtect.exe  阿里巴巴反钓鱼安全服务
BaiduHips.exe  百度安全程序
DCProcess.exe 联想系统驱动服务进程
还有之前的搜狗输入法的一大堆进程,云服务神马的

不知道这些进程为啥都赶着一起竞争CPU利用率,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感激不尽

楼主:
有的时候要持续很长时间,CPU利用率才能下来,有的进程手动结束后,自己又启动了

网友:
反正我是只要打开chrome,很快温度就升到80多度了。

网友:
adevicehelpermon.exe  PP助手连接模块

BaiduHips.exe  百度安全程序
DCProcess.exe 联想系统驱动服务进程

--

以上全禁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把这些全卸了?

不能够吧,淘宝安全那个还要用呢

网友:
不需要的就关掉

网友:
不需要的卸载掉,国产软件有时捆绑一堆东西。

网友:
可以换电脑,如果不想禁用这些垃圾的话。换个双i7 CPU的,32G内存

网友:
别装百度的啥软件,总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百度也沦为跟周流氓软件一类的了

编辑原因:手机输入法导致的误提交

网友:
装上合法流氓安全软件,保证CPU使用率提高,还是裸奔吧

网友B:
实在要用,就装个MSE吧,其他全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要用,就装个MSE吧,其他全干掉

网友:
换个新的电脑,图个飞速痛快。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C:
百度,搜狗,pp什么都卸掉吧,输入法还是用google的省心(可以搜到离线安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搜狗,pp什么都卸掉吧,输入法还是用google的省心(可以搜到离线安装版)。 ...

谢谢,搜狗真是无力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