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玻璃电极,选多大输入阻抗的运放缓冲才算合适啊?

楼主(2015-01-09):
要把pH玻璃电极的电压放大,需要先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电压跟随,那么电极的阻抗是多大量级的?
该选输入阻抗多大的运放合适呀,还请指教。
从淘宝上看到的一个模块原理图里用的TLC4502 阻抗是10e12 Ω
感觉没必要这么大吧,而且价格挺贵。

网友A:
别人这么用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你觉得没必要可以试试便宜的芯片。

20块钱的芯片还嫌贵;楼主是不是一天工资20块钱

网友:
以前搞过个,输入漏电流选了pA级别的。

网友:
选10e12的输入阻抗,pA级的漏电流,是应该的。没有错
玻璃电极的电流非常小,阻抗很高。

网友:
完全有必要使用高输入阻抗的运放,以前修过一个PH计,输入端的运放怎么测都感觉是好的,但是读数就是不准,后来换了片运放才好了,估计就是因为芯片内部输入阻抗变低导致的 。并且运放输入端一般都是搭焊的,输入端子用的像是聚四氟的绝缘材料,建议参考现成的设计,少走弯路。

网友:
很久以前的方案,一路温度一路PH测量。ICL7107做表头,ICL7612做PH输入放大。
黑线是接PH电极的!

网友B:
pA级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搭棚焊或者用特氟龙做支架,阻焊油开窗,这些都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这么用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你觉得没必要可以试试便宜的芯片。

20块钱的芯片还嫌贵;楼主是不是一天工 ...

实话都被你说出来...
做人留一线呀

网友(2015-02-08):
用的小了的话,可能周期性的变化。不稳定

网友:
CA3140,MOS级输入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级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搭棚焊或者用特氟龙做支架,阻焊油开窗,这些都是必须的。 ...

PCB最好能开槽的,效果也会好很多。

网友(2016-09-17):
买的玻璃PH电极  输出信号是交流信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明天来传ADI的测Ph的APM方案图纸

网友C:
带有温度补偿功能的隔离式低功耗pH监测仪

用的运放是AD8603,做跟随完成阻抗变换
低失调电压: 50 μV(最大值)
低输入偏置电流: 1 pA(最大值)
单电源供电: 1.8 V至5 V
低噪声: 22 nV/√Hz
微功耗: 50 μA(最大值)
低失真
无相位反转
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有温度补偿功能的隔离式低功耗pH监测仪

这个探头能耐250度么?

网友:
用fet管自己堆

网友D:
楼主,ph电极的输出阻抗是2G欧姆,所以运放的输入电阻,差不多要1000G才能.不光运放,PCB设计也重要,电极信号输入都运放的路径上,要去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h电极的输出阻抗是2G欧姆,所以运放的输入电阻,差不多要1000G才能.不光运放,PCB设计也重要,电极信号输 ...

前几天我买了个ph复合电极,我用示波器测两个电极的电压为什么是正弦信号呢?

网友E:
opa128  高阻抗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a128  高阻抗运放

请教,我用示波器测复合电极的电压是50hz左右的正弦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