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L 使用MFGTOOLS烧写TF卡时报只读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5-01-09):
所用i.MX6型号为i.mx6DL,TF卡接口使用SDHC3,MFGTOOL版本为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DL_UPDATER
使用MFGTOOLS为i.MX6烧写TF卡时报错,无法烧写TF卡,以下为i.MX6串口打印信息输出: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UTP: received command '$ ls -l /dev/mmc* '
UTP: executing "ls -l /dev/mmc* "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0 Jan  1 00:03 /dev/mmcblk0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1 Jan  1 00:03 /dev/mmcblk0p1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2 Jan  1 00:03 /dev/mmcblk0p2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3 Jan  1 00:03 /dev/mmcblk0p3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4 Jan  1 00:03 /dev/mmcblk0p4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5 Jan  1 00:03 /dev/mmcblk0p5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6 Jan  1 00:03 /dev/mmcblk0p6
brwxrwxrwx    1 root     disk      179,   7 Jan  1 00:03 /dev/mmcblk0p7
brwxrwxrwx    1 root     disk      259,   0 Jan  1 00:03 /dev/mmcblk0p8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ls -l /dev/mmc* .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512 bytes (512B) copied, 0.000144 seconds, 3.4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foo7 bs=512 count=1 .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dd: can't open '/dev/mmcblk0': Read-only file system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公司作的还是买的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公司作的还是买的现成的

自己做的。

网友A:
是在官方的brd上改的么?
是个怎样的过程?
先改原理图,再根据原理图改PCB,另PCB的DDR部分的布线布局什么的尽量不要动吧。
关于高速PCB上的关键信号都指那些信号?
求教,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官方的brd上改的么?
是个怎样的过程?
先改原理图,再根据原理图改PCB,另PCB的DDR部分的布线布局什 ...

基本上就是这样,DDR部分不要动,其他地方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这样,DDR部分不要动,其他地方无所谓。

还有,请问,那些关键的线是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问,那些关键的线是哪些呢?

DDR和ARM之间的连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和ARM之间的连接线。

我是说除了DDR之外的关键信号,需要等长或差分的与CPU相关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除了DDR之外的关键信号,需要等长或差分的与CPU相关的线。

其他的就是LVDS接口、USB等 难度不大

网友B:
i.MX6DL双核 核心板出来一般是多少钱?目前市场上A9核心板听说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DL双核 核心板出来一般是多少钱?目前市场上A9核心板听说是不稳定

DL不贵的,核心板也就5、6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DL双核 核心板出来一般是多少钱?目前市场上A9核心板听说是不稳定

FSL这板子,难度并不大,不存在不稳定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X6DL双核 核心板出来一般是多少钱?目前市场上A9核心板听说是不稳定

TI 的 A8好像便宜点,ZLG的350.

网友C:
回复了这么多消息,没有人回答楼主的问题啊 。

网友:
是不是SDHC3的驱动没写好, 或者你现在的驱动不支持这个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的 A8好像便宜点,ZLG的350.

TI 哪里比得过FSL的资料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了这么多消息,没有人回答楼主的问题啊 。

已经邮件给他们的技术支持了,希望能快些解决。

网友:
为什么是Read-only file system呢?

网友D(2015-04-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TF卡读写几次后就变为只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TF卡读写几次后就变为只读了! ...

好像是SD卡端口没有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SD卡端口没有改的原因。

呵呵,我的也解决了,假的TF卡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