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离网逆变器,加了市电过零点检测电路,想做成...

楼主(2015-01-09):
最近做的离网逆变器,加了市电过零点检测电路,想做成并网。
程序已经写好了,可以检测市电,输出同频同相正弦波。但还没并接入网,怕会炸!

本人新手,望前辈指教。
先占个位,后续补图

网友A:
并网瞬间要把控制环从电压环切换到电流环,主要电流hold住问题不大。

网友B:
敢问楼主,功率多大,什么方案,数字还是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功率多大,什么方案,数字还是模拟的。。。

逆变器前级采用SG3525推挽升压,后级单片机输出SPWM给IR2110驱动H桥逆变。目前功率200~300W,先测试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网瞬间要把控制环从电压环切换到电流环,主要电流hold住问题不大。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是新手,了解的不多。
SG3525那里有过流检测。

网友C:
肯定会炸的啊。电流环在哪里?

网友D:
你是做来玩玩还是准备做成产品?若是做产品,趁早收摊,市场成熟方案一大把,你这没有什么优势。

倒是可以试试倒闸,倒闸操作是电力系统最重要的工作,你可以在家体验一下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做来玩玩还是准备做成产品?若是做产品,趁早收摊,市场成熟方案一大把,你这没有什么优势。

倒是可以 ...

我大四学生,自己尝试做一下。以后做光伏逆变方面也可以有个基础!毕竟网上买个好一些的逆变器也挺贵的。望前辈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炸的啊。电流环在哪里?

不会那么快并网,还在学习中!

楼主:
补一下图。

网友E:
并网,炸可能性应该很大,毕竟你没有实现锁相,你虽然产生了一个正弦信号,但是相位和电网相同么?同是大四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那么快并网,还在学习中!

并网逆变器跟你这个硬件设计都不一样。你这个板子玩不了并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是新手,了解的不多。
SG3525那里有过流检测。

这个要数字环路,模拟不够灵活,实现起来难度较大,可靠性不行。

网友:
并网肯定要检测电流,不要使本身的电流超标;
不过想不通,现在做并网逆变器有啥用,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任何意义,还会增加自己的电费,现在多为电子电能计量表,不会考虑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网,炸可能性应该很大,毕竟你没有实现锁相,你虽然产生了一个正弦信号,但是相位和电网相同么?同是大四 ...

并网电流和电网电压的同步,是通过过零检测电路将电网正弦波电压信号经滤波,整形转换成与其同步的方波信号,该脉冲信号和正弦波电压信号具有相同的过零点。然后,同步方波信号输入到芯片外部中断,芯片检测到同步信号的上升沿,产生同步中断,使正弦表指针复位。在软件上加入了滤波程序。应该属于数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网电流和电网电压的同步,是通过过零检测电路将电网正弦波电压信号经滤波,整形转换成与其同步的方波信 ...

你可以试一下,看你产生的正弦波和电网的的波形是否一样

网友:
并网要求很高的,要求相位接近,电压偏高一点

网友:
并网是向外面输送能量的,所以相位要严格一致和离网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的

网友:
并网是电流环 锁相电网电压
你这样直接上 就是直接连个电压源并联 你说呢 lz
请看 电路原理

网友:
28脚这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只要加上电流环,控制住电流,并网没有那么可怕
离网是电压源,并网是电流源

网友(2015-07-07):
加了过零检测电路测试  看不到?